[软件] bilibili视频网站是我碰到最占用CPU资源和内存的,浏览器经常性停顿卡死...

楼主(2024-06-13):
电脑配置:Intel Core i5-8265U CPU,16GB RAM,NVIDIA GeForce MX110 GPU,TOSHIBA 256GB NVMe。这个配置浏览B站有捶胸顿足之感。

网友A:
我一个P3都不卡。你的不至于吧。要么系统不行,要么硬件哪块有问题。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我使用谷歌浏览器也是占用太多资源

网友:
我用的360极速,看1080cpu占用百分6,内存800-900mb,没有你说的问题呢。我的cpu是i5 10600t , 32g ram,集显,sata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P3都不卡。你的不至于吧。要么系统不行,要么硬件哪块有问题。

P3? Pentium III?

网友:
正常,网页的元素很多,而且视频是高清或4K的话很吃配置的

网友:
8550U,16G,2T,火狐最新,同网页 4K大会员,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阿?

网友:
我这货?
我每天用它看油罐,

B站确实有问题,
我这套原来是2G内存,看B站视频时,硬盘狂转(硬盘灯常亮不灭)
不得不花20多元TB买二根2G内存, 到手老主板只认3G
现在硬盘能有停的间隙
视频要设置成AV不要默认。占CPU可少些。

1、系统要干净(裸奔)
2、W10、W11要确认后台没有系统更新

网友:
I5 3320,16g,ssd的x230笔记本,64位win11自带的edge看哔哩哔哩还行,追剧也没问题。看看是不是浏览器和网络的问题

网友:
哪有那么夸张  双核垃圾cpu  GT430  12G内存  win7  64位  搜狗浏览器 一样看

网友:
U、内存和LZ一样,和LZ同样的感受

说没问题的,你们快进看就知道了,如果是笔记本的话风扇一会儿就会呼呼的

网友:
不会是被挖矿了吧,我I3 530都不觉得占资源大。

网友:
大家都在上图片比配置低,我也试了试。
没大会员,只能看1080,确实占用内存多,但没感觉卡顿,拖进度条,缓冲不到一秒就流畅播放了。
我估计楼主的CPU尾缀是U的缘故,比台式机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的电脑配置看图,AM3主板+X4 760K+8G+250G,显卡是HD6570,win7,搜狗浏览器。

网友:
格式化硬盘  重新安装微软的原版WINDOWS    使用微软自带浏览器   看看效果

网友:
刚试了开B站  CPU增加20%内存多用1g    风扇启动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没有硬解的话都靠CPU软解肯定卡,把编码设成H264,画质设流畅还行,想高码只能上好显卡或者带硬解的CPU

网友:
上6核。。笔记本温度是不是太高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B站的首页,CPU占用资源非常大。

网友:
8250U+8G,没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