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个收音机天线信号还挺好。

楼主(2024-06-13):
家里收音机室内只有固定位置信号好,挪动一点位置就滋滋声不太舒服。

直接做个21波的环形天线。
正好电机拆下的铜丝试试,效果还很好,接头连接用个吸铁石吸住天线末端,还省着插拔天线了。舒服了

效果视频:

网友:
腔?塞?有信号真好,我这边要上八木天线+放大器

网友:
不错,我是卖这种天线,效果也不错

网友:
用万向节做这个有点浪费了,呼拉圈就行

网友A:
这是接在FM天线上的?搞那么复杂,随便找一根导线甩窗户外就完事,效果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在FM天线上的?搞那么复杂,随便找一根导线甩窗户外就完事,效果也不差 ...

各自开心就好..............一个字:玩

网友:
我搞了个70cm左右 的偶极子天线, 比较强
买了根羊角天线,能伸缩,调下中心频率

网友:
看来还有不少人玩收音机,我现在用的是德生pl310

网友B:
FM调频波段用天线,调幅波段不用天线的……

网友:
我这偏远的县城楼房,上星期停电那天把收音机拿出来,搜了很多台,平时只有一个本地FM广播,周边各种开关电源各种无线干扰太TM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调频波段用天线,调幅波段不用天线的……

就fm调频……

网友:
请问铜丝是卷成螺旋状的圈接收效果更好?
电机的铜丝是漆包线?

网友:
喜欢收音机的声音和音乐,接收灵敏度高的话声音特别好,可惜技术不行,看网上好多大神弄高端的空气连那种,看的口水直流

网友:
来个接不接天线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在FM天线上的?搞那么复杂,随便找一根导线甩窗户外就完事,效果也不差 ...

1990年,我读高三时,就是用漆包线沿窗户上沿来回绕了几圈当室外天线用,收听短波效果相当好。

网友:
想想原来也自制几次天线 拉上五六楼 听远程广播  可惜后来连放大器 发烧电容等等全部转手省城烧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在FM天线上的?搞那么复杂,随便找一根导线甩窗户外就完事,效果也不差 ...

窗外有点顾虑下雨打雷,纱窗不好出。

网友C:
这个携带应该不是太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携带应该不是太方便吧

外出是不好看。年纪不大拿收音机出去会被另眼相看

网友:
矿坛那边也是看到有人用环形天线提高信号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