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表测瞬间电流

楼主(2024-06-13):
看了坛子里一个关于测瞬间电流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980-1-1.html

用4281的峰值功能试了下

这是测试电路图

510欧的电阻和电流表串接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电路加电的瞬间继电器吸合,电阻断开,看表能不能测出这一瞬间电阻上的电流

这是继电器

12V电源,限流0.4A  (这电源纹波和精度都不太好,不知道新版怎么样)

先测下电阻直接接在12V时的电流:

搭好电路:

红线接正极的一瞬间读出峰值:

再来几次:2343被更高的2344替换掉

完全重来又测了几次,都在2340-2344之间

查了下这个继电器的数据

吸合时间8毫秒之内,那么常闭开关断开时间应该小于这个时间

看来用峰值功能测机械通断瞬间电流和电压应该是可靠的

网友:
万用表真不错

网友A:
这类表的峰值测量指标,大多数要求讯号持续时长是1ms 单次峰值, 250us重复讯号峰值。印象中u1252b和fluke287都是这参数,dt4281可以翻一翻说明书,一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表的峰值测量指标,大多数要求讯号持续时长是1ms 单次峰值, 250us重复讯号峰值。印象中u1252b和fluke2 ...

嗯,查了下,一样的

峰值刷新是155次/S

网友:
这是好万用表啊

网友:
不错~ 比示波器方便

网友:
办法不错,前提是要有一个有峰值检测功能的表。

网友:
我感觉玩这种,最好选示波器,交给专业工具做专业的事,要不示波器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想请教下,源是电压源吗?这样测会产生浪涌效果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源是电压源吗?这样测会产生浪涌效果不?

看图是个睿登的电源,buck降压电源,设了12V 0.4A,会过冲的

网友:
在近似电压源的情况下,纯电阻电路加之导线一丁点点分布电容电感性,不足以产生浪涌吧。。。

网友:
你是来晒表和电源的。

网友:
有意思的实验,万用表不错
不过,都上4281了,用示波器配合取样电阻看瞬间电流不是好多了,哪怕百来元的玩具示波器

网友:
常态23.45 ,瞬间23.4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个睿登的电源,buck降压电源,设了12V 0.4A,会过冲的

我之前用一个USB升压电源,起初不把过冲当回事,后来坏了几次板子,我开始重视过冲了。不再用那个USB升压电源。

现在手里常用的 是 正点原子 的电源,据评测过冲很小。

但我也有RD6006,不知道6006的过冲到底怎样?

网友:
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源是直流的,其工作电流大小,取决于线圈的工作电压和线圈的直流电阻,不存在什么瞬间吸合电流的问题。

有这个兴趣,用交流供电的继电器的线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一个USB升压电源,起初不把过冲当回事,后来坏了几次板子,我开始重视过冲了。不再用那个USB升压 ...

RD6006 控制得不错的,基本不会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