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1102b主控 开卡总是卡在R/W test 失败过不去了

楼主(2024-06-13):
使用的工具是MAS1102-N38A-MPT-D.T.00.010-SN07838-H201226

换成MAS1102-TAS-MPT-D.0.01.003(0863)-SN10295也是一样的症状

主控mas1102b  颗粒是英特尔QLC 29F04T2ANCQK1    id是89 D3 AC 32 C6 00

跑RDT是PASS的 也跑完RDT了     颗粒也全部识别  开卡模式选的AUTO

开卡总是卡在R/W test 失败过不去了(前面LED都扇,直到r/w test LED不闪直亮)然后过几分钟显示设备丢失  软件窗口显示失败

换了一个WIN10系统还是同样的症状

PS:容量点击restore设置成960也是过不去R/W TEST

之前无意成功过一次  开了800多Gb的容量出来   之后就再也没成功过

这是一个固态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r/w test选项去掉就卡在后一个项目(最后一个项目),把最后2个选项去掉直接开卡失败 ...

这种情况只能换包了,遇到过,换个包就好了,只是RDT信息会丢失

网友A:
我记得开卡设置里面有个R/W选项,把勾去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开卡设置里面有个R/W选项,把勾去掉试试看

试过了,r/w test选项去掉就卡在后一个项目(最后一个项目),把最后2个选项去掉直接开卡失败

网友:
换个包就好了,只是RDT信息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换包了,遇到过,换个包就好了,只是RDT信息会丢失

换什么包?能不能简单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什么包?能不能简单指点我一下?

换其他能识别颗粒型号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能识别颗粒型号的包

一共4个max1102的包    其中只有2个能识别  都不能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4个max1102的包    其中只有2个能识别  都不能成功

有专门的sorting 版本,拿那个跑个fast sort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sorting 版本,拿那个跑个fast sort先

在跑了   但是我感觉关键点不在跑RDT    而是R/W test卡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跑了   但是我感觉关键点不在跑RDT    而是R/W test卡住

RW卡住我也遇到过,换版本能解决,不行的话就得跑fast s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W卡住我也遇到过,换版本能解决,不行的话就得跑fast sort

不行   FSAT SORT跑不过去  失败

如果正常跑RDT又是可以的  这就尴尬了

楼主:
看来只能搬板解决了  应该是电子元件故障了

虽然没有解决问题  但还是谢谢125589坛友的热心帮助   最佳答案就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FSAT SORT跑不过去  失败

如果正常跑RDT又是可以的  这就尴尬了

尝试换个晶振,联芸的板子和最近新出的58xt 59xt板子晶振经常出问题

网友B(2024-09-29):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麻烦问一下 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麻烦问一下 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开卡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