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让垃圾手钻增加一点原动力

楼主(2024-06-13):
    日前在朋友那边得到一套杂牌手钻套装,手钻只有一节电池,我拆了几个螺丝居然直接嗝屁了,用之前还冲了半天电,估计又是蓝色1000毫安那种垃圾货色,忍不住在某宝买了一只松下动力锂回来。不指望它能有多大能耐,起码不至于钻几个螺丝就嗝屁。。扭力就别想了。仅仅充当拧几个螺丝用,总比用手拧强。。  新电池拆开用锉刀锉几道痕,底面都锉几道,然后上锡比较好上,烙铁一定要够快够热,点到即止,不敢停留太久,装好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
换个电池救活一条命

网友:
这个电钻当电动螺丝刀好用

网友:
焊电池烙铁功率要大点效果较好。

网友:
买点不锈钢助焊剂,焊这个超好用,一秒就够

网友:
其实这种电动螺丝刀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力矩控制。

网友:
电池一换又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A:
估计电池比电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比电钻贵

晕。。。。{:013:有这么夸张么。 19.8电池

网友:
这玩具配这么好的电池太浪费了

网友:
电池好了,减速箱就该崩了。

网友:
这应该不叫电钻,只是电动螺丝刀。

网友:
这玩具电钻换这么好的电池浪费

网友:
有好电池就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013:有这么夸张么。 19.8电池

19.8赶活动能买带12v电池的杂牌电钻了

网友:
换个电池有质的提升

网友:
不锈钢助焊剂,焊这个超好用

网友:
19.8啊真舍得,买个东磁或亿纬2500够用了,也才几块钱啊。

网友:
电池比电钻还贵。

网友:
电池比电动螺丝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