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电容上有一段电线不能剪断(这是电感),剪断的话会烧洗衣机主板

楼主(2024-06-13):
最近,我在看一些家电维修方面的视频,我想提高自己的动力能力,学点一技之长!    我看了这个视频,感触很多,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 视频中的文字敲出来,便于自己学习,就当是做个笔记!

看到一个视频:    全自动洗衣机老是烧主板,快去看看这个线圈还在吗?很多人会犯错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4075445421074363608   作者:光头机电
故障原因: 前一个维修工,更换洗衣机电机电容后,把 洗衣机电容上一段电线剪掉了(这其实不是一段多余的电线,是  电感)导致洗衣机主板烧坏了
  一个很普通的  电感,就是用  普通的电线把它绕成了很多圈

这个线圈与  洗衣机电机电容是  串联的, 加上这个线圈(电感)后,运行10多天后,这台洗衣机主板上的可控硅,就再没有烧坏了

洗衣机电机电容 上串联 这样一个线圈,起什么作用呢?
线圈就相当于是一个电感 ,因为中间没有磁芯,那么它相当于一个空心电感,加上这个电容,
这个线圈和这个电容,就组成了一个LC滤波回路,它主要是用来滤除电机运行过程中 那种高次谐波
它的主要保护对象, 就是 洗衣机主板上的可控硅

主板上的可控硅,是控制电机运转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电动机相当于也是一个电感,一个电感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因为洗衣机在正常的工作过程中,它的启、停、正转、反转、这是很频繁的
而正因为这个频繁的启、停或者正转、反转,那么在这个电机当中,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反向电动势,
这个感应电动势,如果不加这个电感,不把它进行滤除的话,它会通过这个回路,窜入到 洗衣机主板上,特别是 洗衣机主板上有个可控硅,
这可控硅是用来控制电机运转的, 然后产生的后果就是  把 洗衣机主板上的 可控硅击穿损坏,那么你的洗衣机自然就会出毛病了。

当然,如果把把 洗衣机电容上一段电线剪掉了(这其实不是一段多余的电线,是  电感),这个 线圈去掉,试机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当时看不出什么毛病,
只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用过几天以后,洗衣机主板上的可控硅是肯定会烧的,
加上这个线圈(电感)后,运行10多天后,这台洗衣机主板上的可控硅,就再没有烧坏了

一般情况下,你去买这种洗衣机电容,电容里都会配这种线圈(这线都配在里面),
但一般配件市场上卖的洗衣机电容,里面配的线圈,因为铜丝很细,你可以用原来的电容上的电感线圈(把原电容上的线圈剪掉,用原来电容上的线圈要好一些)
存在皆有理由,任何一个产品,生产厂家是不会给里面放多余的东西的,比如就象这个线圈,厂家不可能无缘无故放一个无用的东西在里面,又要增加成本,
别看这个小线圈,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它也是一笔大的成本支出。
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一个元件,任何一个电路,我们在 没有明白它的原理之前 ,建议大家 不要盲目地把它去掉,或者替代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不明所以

网友: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线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知识点很好。

网友:
些,可控硅耐压和电流各加大一倍看看

网友:
存在即有道理

网友A:
看了本贴后,马上把家里的惠而浦洗衣机打开后盖看,没有这个线圈。可能洗衣机主板上没有可控硅,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没有注意到这个线

网友:
有用的知识    学习了

网友:
新款洗衣机还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本贴后,马上把家里的惠而浦洗衣机打开后盖看,没有这个线圈。可能洗衣机主板上没有可控硅, ...

我家也是惠而浦的,以前不懂电器原理的时候,被修主板的坑过!洗衣机不能启动了,维修人员说主板坏了。换了他带来的主板,的确好了。当时他要把旧主板带走,我爸没同意。后来我懂得一些知识后,把旧主板查了一下,就是两个电容鼓包了。它是外面覆盖的防水塑料,拨开后换了电容。又好了。

网友:
呵呵,确实工业制成商品,既然能出现在哪里,还成批量的,必然有用处。。

属于产品制造中的技改,投产后发现问题的补救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是惠而浦的,以前不懂电器原理的时候,被修主板的坑过!洗衣机不能启动了,维修人员说主板坏了。换 ...

发财电容。  这种维修一般都是拿回去以后,更换新的电容再给下家。。

批量时候很来钱的。。

我之前联想主板就怎么干过,收购三片板,就去换板修复。

网友:
拆过波轮洗衣机,没发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