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工控机主板似乎存在短路问题,为何有短路问题还能开机成功?

楼主(2024-06-13):
另一台类似工控机,接电,但是关机状态下,功耗小于0.5瓦,这个关机状态下功耗竟然接近2瓦,

为何会这样,是不是主板存在短路问题?

机器开机后会随机重启,是不是和短路有关?

但是如果有短路,为何能顺利进入系统呢?
这个机器该怎么修?大家有思路么?

网友A:
2瓦而已,哪来的短路啊

网友B:
这个不算是短路,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轻微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是短路,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

漏电会导致系统重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瓦而已,哪来的短路啊

有些位置短路,功耗不大,又不是电源处短路

网友A:
关机状态不是0耗电的,如果开了网络唤醒啥的都是耗电的,2W而已,自己看看BIOS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状态不是0耗电的,如果开了网络唤醒啥的都是耗电的,2W而已,自己看看BIOS设置吧! ...

主要是工控机会随机重启,机器又不热,硅胶也有的,为何会随机重启?

网友:
2瓦不能定为短路,短路一定是电流最大,功率最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工控机会随机重启,机器又不热,硅胶也有的,为何会随机重启?

随机断电重启?一般是供电问题啊。你电源功率够吗?换电源试试?

网友:
建议你直接在论坛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机断电重启?一般是供电问题啊。你电源功率够吗?换电源试试?

换电源了,没用

一开始以为是cpu虚焊问题,打开后发现硅脂没问题,重启的时候散热器也不烫,说明不是因为虚焊发热问题导致的重启

之后发现关机状态下功率也有近2瓦,此类主机关机状态功率一般小于0.5瓦,
所以觉得可能问题出在主板上

是不是主板一些区域存在短路或者漏电问题?

这种情况该怎么修?

网友C:
可能是供电部分有电容有问题了。。你要量一下各电压的的网络有没有对地短路或电阻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供电部分有电容有问题了。。你要量一下各电压的的网络有没有对地短路或电阻很低。 ...

都是固态电容,也会出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固态电容,也会出问题么?

电子元件都有可能出问题啊。而且你这个更像是供电后级短路。你这个应该是单12V供电输入吧。12V还有降压到5V,还要降压到3V3。如果是12V那里短路。不用问。确定开不机啊,这时功耗也不可能只有2W。5V,3V3都有可能。还有可能不是直接击穿了。你要和好的板对比着测这点的阻抗,或电压。一点一点的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固态电容,也会出问题么?

一般不是固态电容的问题,是贴片小电容的问题,应该是电源芯片附近或者CPU附近,这个查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