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7年的燃气灶,不打火了拆修

楼主(2024-06-13):
用了快7年都燃气灶,有时打不了火,拆了修一下。一颗螺丝生生断在炉头里,炉头是铸铁的。

网上购买新的炉头。有两种材质可选择,铝,铸铁,我选择了铝炉头,贵一点,希望它不被腐蚀。这是安装后的效果。

装上电池,能够打火。然后顺便检查一下电池盒,发现两极触点有锈蚀现象,这可能是先前导致打不着火的主要原因。打算购买新的电池盒来更换。
完毕。

网友A:
为什么换炉头,

网友B:
打不了火和炉头没啥关系啊,又不是偏火漏气。

网友C:
修一修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换炉头,

有螺丝断在炉头的螺孔里面,无法安装接水盘了,而燃气灶面板又是靠接水盘与下面连接的,所以干脆把炉头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了火和炉头没啥关系啊,又不是偏火漏气。

本来只是打不着火,需要拆开,结果发现炉头锈蚀厉害,螺丝又断在炉头的丝口里面了,干脆把炉头换成不生锈的,方便以后再次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一修又可以用了

能够节约一点算一点吧,还可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D:
换兆头的不多,之前修过一个,是打火电路坏了,小几十换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兆头的不多,之前修过一个,是打火电路坏了,小几十换了好了

换炉头是因为灶具和面板状态比较好,打算长期使用。家里的三个燃气灶的点火器都坏过,我网购了零件自己更换,大约13一个。有了拆修经验,觉得很长时间都不需要购买全新燃气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兆头的不多,之前修过一个,是打火电路坏了,小几十换了好了

我也是只换过打火电路,以前试过炉头锈蚀厉害,脱落的铁锈堆积在炉头的那条进气管子里,造成堵塞、半堵塞,影响气体燃烧,直至很难点着火。现在我是每年大扫除时,顺便把炉头管子竖立,用锤子敲打管子外表,即可把大部分的铁锈倒出来。

网友F:
没直接换个猛火的炉头,电池仓可以考虑直接换成5号电池的,怕不抗用就换多节并联的

网友:
有空也把炉头换一个铝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螺丝断在炉头的螺孔里面,无法安装接水盘了,而燃气灶面板又是靠接水盘与下面连接的,所以干脆把炉头换 ...

攻丝呗,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只换过打火电路,以前试过炉头锈蚀厉害,脱落的铁锈堆积在炉头的那条进气管子里,造成堵塞、半堵塞 ...

以前也发现过,炉头锈粉堆积在进气口,开关调节火焰大小的时候感觉不好使。现在换成铝的炉头,希望能解决问题,并且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直接换个猛火的炉头,电池仓可以考虑直接换成5号电池的,怕不抗用就换多节并联的 ...

5号电池不如1号电池经济,而且增加了触点损坏的可能性。因为燃气灶用的1号电池太普遍了,随便哪个超市都有得卖,更改5号电池既没有优势,也没必要。占用同样的空间,多个5号电池并联也不会比1号电池更多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攻丝呗,愁人

攻丝太麻烦,而且还有螺丝孔耳朵直接断掉了,没地方再固定接水盘。换成不绣的铝炉头,希望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锈钢材质的炉头最好,但是我没有搜到。

网友:
我家的右边也是不能用,按住开关有打火,但是没有气出来,估计是哪里堵了。

网友:
为什么换炉头,生锈?

网友:
燃气灶如果煲粥或者煲汤溢出的话最容易生锈。

网友:
天然气灶具还是液化石油气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