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一个usb3.0读卡器看看

楼主(2024-06-13):
一般来说,usb3.0读卡器在十块钱左右,这次看到六块多,买了两个,因为有几个卡。
到手后,拆开看看,看下现在便宜的usb3.0会不会是牛屎。

首先,外观和他家的usb2.0几乎一模一样。就印刷2变成3。

然后打开盖头,这一面是SD的卡套,塑料的。

打开另一面,还好,是个硬封芯片,TF卡卡套是金属的。

仔细看看主控型号。

然后测试一下,这是用三星128G红卡测试,写入速度80

读出速度接近90,速度与手上那个飚王的速度几乎一样,不过以前那个飚王买成20来块钱。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便宜还用的住。

网友:
还好不是牛屎,楼主可以放心了

网友A:
这个价格,真香
我前两天看雷克沙的,3.2款带c口的,30这样,最高170这样
20块钱那款,读写100
所以你这个相当于三分之一价格,性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真香
我前两天看雷克沙的,3.2款带c口的,30这样,最高170这样
20块钱那款,读写100

没上100不是读卡器的问题,是卡就只有那么快。
我那个朗科64G卡,写入35比较拉,但读可以到115M,说明读卡器能上100

网友:
比某些大品牌还快

网友B:
不错,哪里搞得?

网友:
中规中矩的,还好吧

网友:
很好的良心产品

网友:
这价位这做工还不错

网友C:
六块钱性价比很高了,现在有A+C双口的,安卓手机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块钱性价比很高了,现在有A+C双口的,安卓手机都能用。

我有usb3.0的母A转公C,套上就能插手机

网友D:
U3读卡器已经上市这么多年了,看来还没有牛屎出现

网友:
价格还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U3读卡器已经上市这么多年了,看来还没有牛屎出现

可能在这种高速高发热下,牛屎撑不住。
而且没有外围电路的话,稳定性差。
usb2.0基本外围电路都是光光的,良心点的有个LED指示灯。

网友E:
你的关注点在于主控是不是牛屎,我的关注点在于是不是真的3.0。

网友F:
usb3.0读卡器还没见过软封装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关注点在于主控是不是牛屎,我的关注点在于是不是真的3.0。

这个速度图和主控芯片都出来了还需要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3.0读卡器还没见过软封装的芯片。

估计是usb3.0发热比usb2.0发热多很多,牛屎容易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哪里搞得?

某宝,签到某红包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图和主控芯片都出来了还需要怀疑?

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我们拆开主要看USB接线是不是满的就基本可以确实是不是3.0的,很多只接了2.0的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