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几天拆过的万用表

楼主(2024-06-13):
说是摔了下就没显示了,拆开看看
两节7号电池
有背光
测量范围跟830表类似
还算规整

大家能看出是啥牌子型号么
东上卖几十块呢,值不值?

网友:
咸鱼上买了个故障表,旗舰店150-200的都有,拿回来一拆。。

网友:
这个外壳怎么看起来象3d打印机弄出来 的一样

网友A:
看外形有点像优利德的UT33B系列

网友:
牛屎很别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有点像优利德的UT33B系列

优利德做工没这么差吧,壳子塑料像回收料

网友:
这牛屎芯片还带花边

网友:
这牛屎形状还不规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有点像优利德的UT33B系列

确定不是UT33系列,因为我有UT33

网友:
牛屎形状还不规则

网友:
看上去简陋,但性能比老式指针万用表好的太多

网友:
看着像830,实际完全不同。830用7106,而这个用的是单片机。

网友:
这牛屎是人工点上去的吧?都点出花样了

网友B:
旋钮的导电片塑料凸起专用设计,万一脱落容易试出正确位置。摔了没显示,可能是电路板暗断,试试飞线修复。

网友:
摔了没显示了,是物理损坏,用个放大镜仔细检查各处连接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上来就动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的导电片塑料凸起专用设计,万一脱落容易试出正确位置。摔了没显示,可能是电路板暗断,试试飞线修复。 ...

不知道是啥问题,全部拆开再装好就正常了,我判断是导电胶条和主板、屏错位了接触不好

楼主:
简化,不算简陋,看起来还是规整的

楼主:
想起来了好像牌子是德力西,就是做电工产品那个,开关插座空开啥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晶振,可能晶振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