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便携烙铁推荐

楼主(2024-06-13):
时不时要在户外焊接,一直想买个便携式烙铁,这玩意儿是买装18650电池的好,还是买USB直插充电宝的好啊?如果是装18650的 得内阻多低的才带的动啊?

求推荐,期待价格50-100 不知道买得到不?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白菜白光

网友:
内阻好像一致,,买个充电板3节或4节电池。在搞个t12控制板。

网友:
40块钱买个936(直流那种),把电源拆了换18650.  第二种就是那种插t-c的,但是价格超过100了,最后就是t12

网友:
电池外边拖根线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绳烙铁,户外焊接并不方便,而市面上内置电池的烙铁大多功率不足,难当大用。其实米沃奇早就有一款12伏的无绳烙铁,用在户外正合适,只是价格稍高,但工作要用,不应该省这点小钱。

网友:
TB徐州卖家,L245P,166元,真的好用,快充充电宝就可以用,买了不后悔。我有正版的JBC都不如这个方便!

网友A:
正点原子T80/T80P全能电烙铁盒2.0 便携迷你焊台盒JBC;某宝上搜一下,很小巧方便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上卡槽会不会更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T80/T80P全能电烙铁盒2.0 便携迷你焊台盒JBC;某宝上搜一下,很小巧方便的东东。 ...

价格有点小高,烙铁头也不便宜

网友:
木宝 有50元左右像正点原子T80/T80P仿品

网友:
电动工具十白光T12。。。自己做根合适的连接线。芯子备个C4头吧。。。不知户外用是不是要大焊点,焊点大,电池的总感觉会吃力。。。

网友:
小体量焊接,有些电子smoke改的两节18650,小巧便携,头子略贵。出发点还是看你具备啥供电条件。

网友:
T12+移动电源,或者考虑一下燃气烙铁

网友:
所谓户外 就找个即使用碳火也能正常焊接的外热烙铁头,即便是烧红也能正常上锡使用。这也是霓虹或美丽不愿放弃外热生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