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几光手扫厨柜灯电池模块拆解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4-06-13):
几光手扫厨柜灯,手扫开关和调亮度,带定时器,电池和定时器一起,可拆卸。用了几年,电池容量下降,以前拆开看过,电池是18650,1800mah,4并,7200mah。年纪大了记性差,记成3并,前几天买了个3并的,单节2600mah,三星的,今天拆开,才发现是4并,新买的3并电池总容量7800mah,就用三节的吧。

电池带定时器,可拆下充电

4个固定螺丝,三个供电触点,给灯组,

电池输入输出,定时器模块供电

充电和输出

定时器模块

原7200mah电池

新买的电池,3并,7800mah

三星26j,单颗2600mah

高温胶带缠绕,装回

网友:
反正比原来容量大,也可以了。

网友:
容量比原有大,几节电池已无所谓了够用就行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B格很高啊

楼主:
定时器设计不太好,没有秒

网友A:
这厨柜灯看着挺亮的,用的电池容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厨柜灯看着挺亮的,用的电池容量不小。

4w的灯,这是一代,二代的就用软包电池了。
以前装修,厨柜没布线,只能用充电的,带定时器,使用还方便。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倒是简单

网友:
能换电池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倒是简单

这块板只是充电,红外感应和led驱动在灯体里上

网友C:
这个设计有点厚重了,一般辅助照明的橱柜灯用内置电池就行。对亮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直接接交流电源也行。这个灯原价300能搞定吗?

网友:
好高级,没用过

网友:
并联没关系,再说现在3并可以超过原来4并的容量不少。供电和控制模块很漂亮,应该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有点厚重了,一般辅助照明的橱柜灯用内置电池就行。对亮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直接接交流电源也行。 ...

2百多吧,我是几十元买的二手

网友:
建议买亿纬3500锂电芯,容量比之前更大。改全光谱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2百多吧,我是几十元买的二手

那性价比可以的。

网友:
光源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24-10-16):
感谢分享,买了2代想改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