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bose ae2 这个板子是干啥的呢?

楼主(2024-06-13):
耳机没声了
去掉耳机罩
三颗螺丝
打开看看
里面还有一块板子 不知道什么作用

耳机32欧没啥问题
小板上两个负极是通的
两个正极不同
求教一下这个板子的作用

网友A:
标的是ZR,感觉是限压保护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是ZR,感觉是限压保护耳机的。

zr代表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应该是齐纳稳压管吧

网友:
保险丝?本来想说是电容,但是如果要通过音频频率,假设阻抗高达64欧的耳机,那也要100μF左右,如果耐压值做很低,那体积也不应该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齐纳稳压管吧

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现在正极不通,是不是其中坏了一个

网友:
R5是不是断了?

网友C:
网上找了下拆机图,另外一个单元那里还有更复杂点的电路板,有可能故障点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了下拆机图,另外一个单元那里还有更复杂点的电路板,有可能故障点在那里。 ...

谢谢,我拆开看看

楼主(2024-08-09):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了下拆机图,另外一个单元那里还有更复杂点的电路板,有可能故障点在那里。 ...

左右都拆开了
一样的电路
串了一个10k的电阻,没看懂。。。。

网友:
不可能10k,除非电阻本身坏了

网友D:
两个稳压管是头对头连接的,输入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稳压管是头对头连接的,输入保护的

那个10k的电阻是干啥的呢?

楼主:
那个10k的电阻是干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