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行车记录仪 预算在400元以下

楼主(2024-06-13):
最近老豆用了快十年的杂牌记录仪寿终正寝了,不想动手修了,一直用起来都不咋地。遂买新,逛了某宝拼夕夕狗东,眼花缭乱,b站也很多软广,目前看到的是70mai的a510lite,不知道这款怎么样?求各位大神推荐个行车记录仪
大概需求:
1.画面分辨率在2k左右,60帧,能看清10米内车牌
2.导出视频方便的
3.最好有屏幕
4.最好是电容的,坐标广东,夏天太热,锂电池命短
5.停车有碰撞录像(好像是叫G-sensor?)
6.晚上有夜视功能或者微光
7.待补充,我想想先

预算在400元以下
各位朋友有用的比较好用的也可以推荐,非常感谢
欢迎讨论

网友:
70迈,360,盯盯拍,都差不多的,3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360 M320 好像没有夜视

网友:
你需求都这么明确了,就差品牌了,选个保修久的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就论坛交易区的,不就有买这个的,看了以下,价格合适,配置貌似也够用了的

网友:
360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以前用的海康威视的不错,华为芯片。

网友(2024-07-26):
菲利浦的品牌可以,我用了快5年了,还很好。

网友:
这个价格选择的余地很大啊。

网友:
运动相机如何

网友A:
就怕中途坏,这玩意。我都换了好几个了,不同牌子感觉用了个遍。没看到特别好的。

网友(2024-08-26):
这东西交易区有啊,几十块钱,1080p的就可以了,主要是要用质量好的存储卡,要不然就是个摆设

网友:
好货不便宜,看你的价位选吧,只要不被骗,同等价位的都差不多

网友:
360,盯盯拍中选择吧,别买垃圾“凌度”。

网友:
还在用买车送的

网友:
加100换A5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中途坏,这玩意。我都换了好几个了,不同牌子感觉用了个遍。没看到特别好的。 ...

其实混数码之家的基本可能都可以修。
这个一般就是里面的锂电池坏了,换一个即可。

网友:
电容款的现在不多吧,以前很多品牌把法拉电容当卖点,现在很多产品都不介绍是电容还是电池,我的也想换,电池已经换过一次了,由于不经常开锂电池的真不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