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鼯杂谈}废旧手机充电器的十三个妙用

楼主(2024-06-13):
相信坛友手里有一大堆淘汰的手机充电器。这些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太小,充电速度太慢,无法满足现代快节奏社会对手机充电速度的需求。这些老旧充电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放在抽屉里占空间 。不用愁,只要动动脑筋,这些老旧充电器就可以得到废物利用。

以下是老旧充电器的十三种废物利用方法 :

1.用于手机通宵充电,有利于延长手机电池寿命。

2.用于小功率USB设备充电用,如风扇、台灯、手电等,比主流的手机充电器轻便。

3.手机充电器输出稳定的5V电压,可以用于单片机板子供电。

4.可以改造成小夜灯使用,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可以通过电阻接小灯,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漂亮的小灯串,晚上起夜很方便。

5.把手机充电器拆开,挖掉内部,去掉插脚,然后又合起来,当迷你的烟灰缸用。

6.两个苹果充电器插脚朝上放,可以当手机支架用。

7.可以拆开充电器,欣赏里面的电路板,品味精致的电子艺术,过眼瘾。

8.可以作为孩子物理实验的电源使用,比用干电池靠谱。

9.家里的石英钟电池经常没电,不用怕!手机充电器通过合适的限流电阻,接入一颗红色的LED,然后LED两端得到了稳定的1.8V电压,给石英钟供电正合适。(经常停电的地区不适用)

10.手机充电器拆出板子,可以在DIY作品中充当5V电源,省的单独购置电源模块。

11.手机充电器的两根输出线搭配盐水,可以在金属上雕刻图案。

12.拆件用,你们懂得,手机充电器一般用的都是最优质的电解电容。USB接口也可以拆下,替换电脑机箱前面那个松动的接口。

13.用于维修损坏的家用电器电脑板。家用电器的电脑板一般是5V供电的,如果损坏可以直接替换。(注意绝缘)
......

网友A:
很好,不过应该还有其他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不过应该还有其他用处,

其他用途,非要说的话,就是可以当插头用,临时接电没有插头,拿个手机充电器,插脚上把线绑上去。危险操作!请勿模仿!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学

网友:
谢谢分享,比较齐全了

网友:
第一条不建议,因为这类充电器通常输出功率只有5W或者10W,转换效率也并不高,而现代手机的电池容量较大,充电器长时间满载使用,将引起大量发热,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往水里一扔,听个响

网友:
1,2,8,10,13都有用过

网友:
感谢分享,学一下经验

网友:
总结的比较全面,我也特别喜欢收藏各种电源充电器,拆开研究欣赏一下。

网友:
妙用好多好多,哪天我也试试

网友:
废掉的当插头挺好用的,改过好几个了。

网友:
石英钟供电那费的电费可以买很多电池了

网友:
改电压到4.2V,直充锂电池哈哈

网友:
7,8比较实用

网友:
尝试过其中的两三项

网友:
基本没啥用了啊

网友:
想象力丰富!

网友:
充小容量电池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