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12V锂电钻充电器SW-12610

楼主(2024-06-13):
端午前一晚接到老表电话,说端午节过他姐(我表姐)那里吃顿饭,顺便帮她修一下风扇,我答应了。于是,我准备收拾一下工具,顺便把电钻充一下电第二天带过去,结果一插电就啪的一声响,电源灯亮了一下就慢慢熄灭了。当时我吓了一跳,手都被熏黑了但没被电到,空开也没跳。后面我也没带电钻过去,手机下单了个充电器,今天到了就拆了看看。

16年买的充电钻,原装充电器太热就打孔辅助散热,本来应该给PCB垫点绝缘片的,当时没有材料就直接装回去了,后面也就这样用着没事,这次幸亏没触电。。。

炸得够厉害的,保险电阻挂了,整流桥烧断一脚,其它元件好像没事,开关管都没坏,不知道是不是进了小强引起短路了?

电路板背面也熏黑了,有一段铜箔烧断。

500ma输出,充电速度一般,电池1300的也够用了。

网上买的充电器到了,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几块钱也没抱多大希望。

这外形看着还行,磁铁试了一下插头不吸,铜铝未知。

外壳略薄,感觉就不像超声波焊接的,用拆机片找了一圈果然给我找到开关,轻松无损撬开。

充电器板子就这么大一块,感觉很干净。

变压器个头不大,但整流管看着蛮大的。

板子大部分是贴片元件,看到两颗IC我就放心了,至少比原配充电器强。

电源芯片HX3615B没查到资料

转灯用的LM358没毛病

插头外层镀镍了,刮了一下里面也是白色的但磁铁不吸,难道是铝?

搪一下锡,外层能上锡里面不上锡,应该是铝镀镍了。

还好电源线都是铜的,刮过里面都是黄的,线不粗,但过1A电流也没问题。

那个很粗的整流管是SR510,引脚竟然是铜的不错。

新充电器插电空载12.87V,充满转灯测电池12.3V,估计里面的防反接二极管影响了转灯电压。用功率计测了一下充电功率竟然有17W,电池约有一半电左右,充电器有点热但能接收,毕竟室温都30度了,半小时后充满了。本来开始考虑这玩意可能会虚标,想买个2A的,这样即使虚标怎么也有1A吧?后来想想,就算500ma也能接受,没想到商家竟然不讲武德来个实标

网友A:
让你钻这么多孔。。。这下知道不安全了吧?

网友B:
我买的是同款2A的,用电子负载实测还不到1A,0.94A,电流再大就输出保护了。还好退款不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同款2A的,用电子负载实测还不到1A,0.94A,电流再大就输出保护了。还好退款不退货。
...

拆了看看里面怎样,该不会是1A冒充的吧?还好没买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钻这么多孔。。。这下知道不安全了吧?

以前交易区有做工很好的那种充电器卖,当时没买后悔了。

网友:
楼主是个细致人,打孔还画线

楼主:
通电就炸了,不知道怎么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就炸了,不知道怎么炸的。

是不是进去了东西,短路了

网友:
受潮了吧。。。。
电流小一点充电慢也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进去了东西,短路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进小强了,反正无从考证,直接扔了。

网友:
不知道打这么多孔,散热能改善多少?

网友D:
新充电器来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充电器来个链接吧!

搜五皇冠电器厂热卖直销,我买的1A是足功率了,三楼说买的2A不足功率,不知道是不是一家的。

网友:
开孔很讲究呀,孔有些大,就差内部没贴点防尘网

网友:
外壳就是密封保护电路板防止进水受潮的,打孔可能就是电路板受潮短路炸啦。

网友(2024-08-18):
拼多多上有裸板卖啊 12v的  16v   21 v  的 不知道咋样

网友:
肯定是严重短路,开关管竟然活着

网友:
现场很惨烈

网友:
看着我都害怕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