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功能沙发接入米家?

楼主(2024-06-13):
沙发开关模块拆开后发现单个按钮下面有3个触点, 用万用表连接蜂鸣啸叫。
1和2按下开关蜂鸣档啸叫
5和6也是按下开关蜂鸣啸叫请问应该怎么接线?求大神指点。

网友:
模块输出6根线,刚好接微动开关的6个脚,至于顺序,肯定是能测出来的,不可能全是短路,用100欧档测,或者拿个同样的鼠标微动开关测一下。另外这种按键一般只用到常开触点,带电短路开关的任意两只脚,有动作就是你要接的线,另外一脚空着不用接。

网友:
同时坏的可能性小,也许是控制特殊,就是常闭的触点

楼主:
1和2按下开关蜂鸣档啸叫
5和6也是按下开关蜂鸣啸叫

2和3
4和5
1和3
4和6这几个不按开关直接就蜂鸣啸叫
,我用镊子搭1和2打火花后电机无反应。5和6也一样无反应。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拆出来的 我的乐至宝在内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