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新款遥控器

楼主(2024-06-13):
今天刚到的永速风扇,七叶遥控款,遥控器更新了,可以模拟自然风,家里正好一老一新两个机头,老机头不兼容新遥控,新机头可以用老的遥控。拆开看看。

网友A:
终于可以 自然风了 要是做工能向小米靠齐就好了  小米搞活动的时候价格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可以 自然风了 要是做工能向小米靠齐就好了  小米搞活动的时候价格150

做工向小米靠齐,那价格也会向小米靠齐了,就这样差不多了,要性价比就得有取舍。

网友B:
但是有说这个自然风风量太大,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
老款是锅仔片,新款改成碳膜PCB了

网友C:
有没有利用摄像头或者红米自带红外,解码就好了,把按键对应的码研究出来就可以。

网友D:
没有买这个风扇,毕竟家里的风扇一两台就够了。

网友:
现在小米手机带的遥控功能还没匹配,用着还是不方便

网友E:
大佬把频率测一下 好让没有遥控的大家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说这个自然风风量太大,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自然风对我来说分量有些大,不如艾美特交流风扇轻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利用摄像头或者红米自带红外,解码就好了,把按键对应的码研究出来就可以。 ...

酷控智能遥控已经适配,红米手机老新机头都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把频率测一下 好让没有遥控的大家自己做一个

酷控智能遥控app已经适配,等兄弟研究分享

网友:
越来越长了

网友:
这自然风功能是风扇那边的程序更新了吗

网友F:
咋做到的老遥控器能用在新的风扇上,而新遥控器不能用在老风扇上?

网友:
看着好小巧的遥控器,锅仔片和导电胶各有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咋做到的老遥控器能用在新的风扇上,而新遥控器不能用在老风扇上?

我也好奇,反复试都是如此,估计新机头扩充了遥控代码,新老遥控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买这个风扇,毕竟家里的风扇一两台就够了。

主要问题是底座太占地方,要是有像微风夹扇款式更好,比无罩中联软叶更安全,支持USB低压供电。

网友:
增加自然风,功能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