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长虹usb手持小风扇

楼主(2024-06-13):
淘宝购入,19.9米,收到开拆

看看电机,标签撕掉,取掉尼龙卡簧,很方便就抽出来了,无刷电机,小板在底部

再拆开手持部分,电池1200

加大容量吧,两颗2600并联上去

看看电路板,显示管

充电芯片用的经典的4056,主芯片没印字,不知道型号

看看充电电流,0.85A,4W左右充电功率

over,拆解完毕,5档风,风力很大,声音也比较小,只有强烈的风声,带电量显示,很满意的小风扇。

网友:
无字芯片单片机的可能性大。也可能是比较器。跑跑电路看看。

网友A:
单片机控制,挺好的小风扇

网友:
居然用的正品电池,虽然容量很小

网友B:
无刷电机好评,改造后续航时间应该挺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挺好的小风扇

是的,最近买过5个小风扇,退了1台,剩余4台中这个是最满意的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好评,改造后续航时间应该挺长吧

恩,总共4W功率,一般用1档就够了,1档估计一般功率都没有,五千多的容量,理论应该可以用很久

网友C:
这厂家名字怎么这么山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厂家名字怎么这么山寨呀

名字是很山寨,生产商是个中山的,信息写得很全

网友:
比父亲买的15元有刷志高好,是无刷电机加电感升压调速,顺便加4056并联扩流充电。

网友:
正面看古色古香的感觉

网友:
有OUT字符,还能输出吗

网友D:
这个价值了,无刷电机还带电量显示。数码管上有out, 貌似还支持对外充电?

网友E:
马上后面的天气高温来了,这玩意就没有用了,还得用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值了,无刷电机还带电量显示。数码管上有out, 貌似还支持对外充电? ...

我还真没去注意out字符是干嘛用的,可能是通用板,其他机型有对外充电也有可能,电路板背面有5V标识,接个USB母座,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上后面的天气高温来了,这玩意就没有用了,还得用空调。

还是有它的应用场景,比如出门,洗完澡快速等等

网友:
无刷电机,还是两节电池,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没去注意out字符是干嘛用的,可能是通用板,其他机型有对外充电也有可能,电路板背面有5V标识,接 ...

有没有可能c口直接输出呢?可以考虑用双c线测试一下。

网友:
有些里面是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