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蚊拍改锂电加升压

楼主(2024-06-13):
铅酸电池电蚊拍坏了,今天有空拆开改成18650锂电,用了一个带保护板的充电小板,顺带用诺基亚充电线升压电路板升压,用可调电阻测得把100K电阻换成80K 正好5V,没有正好80K的电阻,先用82K电阻试试,输出电压5.2V,这个电压有点高了,蚊拍电网由于表面有污垢漏电严重,不行然后用一个10K串一个69K电阻,输出电压4.9伏多,这次正好,火花也很给力,完美收工。

网友:
用一个10K串一个69K,既然用了2个,不如用2个160K并联。

网友:
网面脏了,可以在燃气灶上用火燎一下,里面毛毛绒绒的东西一扫光,不过动作要快,掠几下下就行,烧烤时间长了里面的塑料绝缘隔栅容易熟

网友A:
4.2V升到4.9V?这种电蚊拍一般是单管振荡电路,基极与变压器之间有一电阻,改小一点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V升到4.9V?这种电蚊拍一般是单管振荡电路,基极与变压器之间有一电阻,改小一点也许就好了 ...

改小基极电阻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的改电时,电压也是调高了些,以为效果会好些,但没有东西的情况下就啪啪响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直接用的,没改电路,打起蚊子也是啪啪响。

网友:
同款电蚊拍,改了18650用了好多年了,按键不灵换过一次,现在又不太灵了,懒得换喷了点WD40凑合用

网友B:
感觉升压是多此一举。

网友C:
没必要改升压吧?

网友D:
诺基亚充电板做梦也没想到会跑到电蚊拍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V升到4.9V?这种电蚊拍一般是单管振荡电路,基极与变压器之间有一电阻,改小一点也许就好了 ...

这方法的确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诺基亚充电板做梦也没想到会跑到电蚊拍里

BL-5C也是做梦没想到会跑到各种数码产品里面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觉升压是多此一举。

有些电蚊拍本身的高压比较低,用锂电池就更低了,所以对这种电蚊拍来讲,升压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改升压吧?

有些电蚊拍本身的高压比较低,用锂电池就更低了,所以对这种电蚊拍来讲,升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电蚊拍里面的板真的差,我改了锂电池后电压太高了,网上没东西都在打火,自己就找个金属短路消耗一下电,没想到里面的三极管烧了,小小的跟D965三极管竟然5A的管都烧了,外观跟9014一样,后来换了几次管都没用,最后用了中功率管才弄好,但线路板也弄的全部都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电蚊拍本身的高压比较低,用锂电池就更低了,所以对这种电蚊拍来讲,升压还是很有必要。 ...

发法得当就好了

网友:
我也改了几个,都是没升压,直接接锂电池,效果都可以

网友(2024-07-29):
我也改成18650锂电池,改了好几个了。基本上电压是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升压是多此一举。

因为锂电池改上去匕原本的铅酸电池电压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