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黑色PP塑料安全吗? 美的电饭煲塑料老化了

楼主(2024-06-14):
为什么电饭煲塑料总喜欢用黑色???好像说是PP材质。   但优质安全的PP材料是不是应该透明的?

固定胶垫的一圈,可能长期受热,已经老化成渣了,用手一掰就崩。

要是有技术,都想自制电饭煲了   起码把上盖一些关键材料换成金属的。

网友:
金属导电还导热

网友A:
换个品牌呗另,你这个是什么牌(苏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品牌呗另,你这个是什么牌(苏伯??)

人家标题写的这么大个   美的    。。。

网友:
安不安全跟颜色关系应该不大,主要还看用料

网友:
黑色的耐脏好清洗,你要是换成透明或者白色的PP,看到一点脏东西都要去擦,不然影响食欲,这个锅最后就是供起来了
黑色PP不一定都是次料,大品牌的用料肯定是过关的,有品控,不然砸自己的招牌了,杂牌子的才很有可能是次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标题写的这么大个   美的    。。。

抱歉养成习惯了:唰唰划到底。原来是美的你

网友:
黑色是因为加了炭黑

网友:
ppr水管白色,pe水管黑色,加了不同的柒料。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感觉黑色没白色的好看。

网友:
黑色的耐脏

网友:
这密封圈是硅橡胶的

网友:
越来越差了

网友C:
我感觉大部分黑色都是杂牌废料产生的,因为什么色布料都可以染成黑色的!你们见过黑布染成白色的吗?

网友:
哦,是美的滴!这个质量是正常的

网友:
美的质量越来越不行了,换个牌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大部分黑色都是杂牌废料产生的,因为什么色布料都可以染成黑色的!你们见过黑布染成白色的吗?{:019: ...

所以黑囗罩倒找钱也不要

网友:
白色透明的PP高温用时间久了容易变色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