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捷达空调不够冷求助坛友

楼主(2024-06-14):
  看到坛友说他的空调不制冷了想起来,今年我的老捷达空调突然没有那么凉了,坐过老捷达车的人一般都知道老捷达的空调是很好用的,今年一下出风口只有15度了,和原来没法比了,找个修车师傅说压缩机可能坏了,去换了个路政报废捷达(车况看着还可以)的压缩机,还是原故障,(应该不会两个压缩机都是坏的吧)。又换了个全新的原厂膨胀阀,原厂干燥瓶,还是原故障,期间用过金冷还有别的牌子冷媒,也都一样,空调管路打压也不漏,近期用水枪也清洗过冷凝器和大水箱外表。前几天问了个老师傅说可能冷凝器内部堵了,现在问下坛友可能哪块的问题偏大点,目前状况,开空调压缩机可以工作,出风口温度只有15度。低压管测量有9-10度,电子扇工作。因为换了好多件的,目前我想的可能就是冷凝器再不就是里面蒸发箱的问题吧?
2024-6-14中午更新,压力表读数

网友:
汽车可调不好整,要找有经验的师傅

网友:
空调看起来简单,修起来还是难啊,专业活让专业人搞吧。
管路是不是堵了,貌似可以看高、低压管压力,其实密闭系统管路堵的概率不大

网友A:
查下水箱前面的蒸发器吧,看看堵了多少。

网友:
一个车型一个样,有没有可能是去往加热散热器的翻板电机坏了?在某音上看过,其他车型有这种故障。

网友:
空调维修不是靠猜的,
有冷风,凉度不够
只要是个正常修理工,就知道去找个压力表
接上去一看,就知道了,要瞎换什么配件
两次一换浪费的钱都能找修理厂完美修复了

来,照这个表的读数观察,蓝表是低压,红表是高压,测完

看哪一个表压力不一样,再百度,抖音搜搜啥原因,

搜不到你上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水箱前面的蒸发器吧,看看堵了多少。

堵了的话高低压应该异常吧。

网友:
压力表能分析到
1,压缩机好坏
2,冷凝器散热功能
3,膨胀阀工作状态
4,管路是否冰堵,折损
5,制冷剂是否充足

网友:
13年前的车子有1万补贴,还不去换?13年前的车子有1万补贴,还不去换?13年前的车子有1万补贴,还不去换?

网友:
找专业人员修吧

网友B:
这修理厂都 是这水平。故障全靠猜

网友:
老车了,也可能是中间冷热挡板密封不严造成热空气进入呢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先是上表测一下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理厂都 是这水平。故障全靠猜

猜加上忽悠。

网友:
重点检查热交换(蒸发器)

网友:
以前一个修车三十多年的朋友说过,先测高低压,高低压正常再研究其它.....

网友:
上表打一下高低压就清楚了,别瞎猜瞎拆瞎花钱

网友:
6楼的兄弟给的很靠谱了
首先不是换件,得换修理工。。。。

网友:
有多老,能插OBD接电脑吗,看下车内外温度探头显示的数值正不正常。见过车内温度探头坏的,让车电脑认为车里已经很冷,

网友:
这样一套下来, 路边店并不比4s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