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做事要认真之记一次DIYsata电源线把硬盘烧咯

楼主(2024-06-14):
做事要认真之记一次DIYsata电源线把硬盘烧咯

sata硬盘供电线不够了,从废弃的电源上剪了线过来接在ide口上。
结果5v和12v没弄对,插进去直接闻到糊味。
最后换了电路板才修复,不过后期不知怎么的又坏了。
250G没用就当废盘卖了。

网友:
有个过压保护二极管呢,检查下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
这个......我就不好评价了,红5黄12还能弄错?

网友:
线路板被烧坏的地方,场面壮观。

网友:
红对红,黄对黄,接的时候注意一些就好了,这一下就搞坏个硬盘,还要修复电路板

网友:
有保护,还不至于彻底报废。不过这能搞错的吗?好歹试机前再测一下吧。我都是试机前用个坏的硬盘啥的测一下,不测不放心

网友:
板子修修还能用

网友:
碰到过SATA接口有烧的痕迹,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我还有80G的硬盘,线接错烧了应该内部已损坏

网友:
只要一个12V供电就行,联想只有一个12V供电也能用,机械盘

网友:
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
硬盘供电四根线,两根黑色是GND,红5黄12。楼主粗心大意了。

网友:
建议做个测试电路,万一接错赶紧改正。机箱模组电源也是麻烦,导线颜色相同,修断线要慢慢测量接头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确认盘里的家庭小电影被覆盖过了吗

网友:
高低压搞翻后面的芯片大概率损坏,这事我也搞过

网友:
忙中总会出错,努力后又坏了,天意,由它去吧!

网友:
红5黄12,板子能修好

网友:
只是不是丢重要数据,这硬盘已经属于爷爷级了,不值钱。

网友:
不能啊,小河沟翻船

网友:
容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