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MAS0901/HKS10201B开卡教程

楼主(2024-06-14):
0、前言

最近小黄鱼上,有人上了一批MAS0901的主控板,价格及其便宜,就顺手搞了两块,搜了一下,发现没人给相关的开卡教程,所以,我贴了一个颗粒,进行了RDT、开卡及测试,供各位参考,如果错误,欢迎指正!

1、官方介绍

MAS0901-I。针对主流高性能PC客户端SSD研发的系列SSD控制芯片。SATA3.2控制芯片集成联芸科技新一代Agile ECC技术,提供先进的纠错及自适配功能以满足NAND闪存技术的发展需求。该系列SSD控制芯片可与全球推出的全部3D NAND(MLC/TLC/QLC)进行适配,MAS0901-I采用高性能CPU融合高速协处理SOC芯片设计技术以及软硬件协同设计技术,极尽技术创新,提供模块化固件设计架构,为市场提供更具竞争力SSD主控芯片及解决方案。

2、产品实拍

板号HS-SSD0003 REV1.2

3、大概介绍

主控板是海康威视e200pro拆的,并且主控的标也被海康重新打过的,HKS10201B-B1C,其本质就是MAS0901,板载两颗三星512M独立缓存,带27V的升压电路。默认电压VCC3.3,VCCQ1.8,目前看来,是免跳线布局。

4、RDT设置

5、RDT结果

6、RDT设置说明

RDT固件刷入后,拔下来,直接供电就行,和慧荣系列主控一样的流程,详细的点,上面的图已经圈出来了,相关设置可以参考慧荣。

7、开卡过程

8、相关测试

a: AS SSD,速度还不错,毕竟只有单颗4CE的B16。

b: 跑圈,默认大概30G的SLC缓存,写完后掉速到120M左右

c: 写入一半后,掉速到60M,但是很稳定,不像58XT那样,大幅度波动。

d: diskinfo

9、相关工具下载

下载后,去掉 [.zip]  , 是一个7z的压缩包
不要家园的下载地址: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

10、总结

MAS0901具有一定可玩性,多贴几个颗粒,CE堆起来,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市场保有量不多,常见是无缓存方案的MAS0902。
官方定位为企业级主控,那么相关稳定性及性能理论上不差,但实际使用怎么样,没法验证。

补充内容 (2024-7-3 16:30):
开卡流程没问题,但是0901需要专用固件,很遗憾,没找到。

网友:
温度高不高?

网友A:
教程很详细,虽然没有做过这个主控,但还要学习,纯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跑过呢

网友:
教程很详细,值得收藏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竟然可以上缓存啊

网友B:
不错,不错。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抽时间再做个联芸-MAS1102和1202的开卡教程,造福一下大家。

楼主:
主控温度还行,直接在外壳和主控之间贴一个导热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很详细,虽然没有做过这个主控,但还要学习,纯支持一下。

这个主控市场占用量比较少,小黄鱼都不好找,目前只知道海康威视E200Pro,是用的这个主控,常见的是MAS0902,不带缓存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抽时间再做个联芸-MAS1102和1202的开卡教程,造福一下大家。{ ...

暂时手里没这两个的板子,有了抽空发!!

网友:
随手在小黄鱼买了两块这个板子,看了一下开卡闪存支持,MLC颗粒支持的太少了,TLC支持倒是蛮多的,MLC最大支持64G单颗的,9DDK,8颗,512
G,不知道用MLC会不会降速,反正这板子10元一张,玩玩可以,两个512M的缓存也值10元了

网友:
在芯片白菜价下,固态硬盘越来越便宜啦,这也推进了电脑配件速度的提升,总体来说是好事!

网友:
早两年肯定会玩玩,现在感觉没意思了

网友C:
用0902的固件开0901的主控,虽然可以开,但是还是相当于当做0902用了,DRAM并没有起效果
DRAM Test只是进行了测试DRAM而已,固件并没有DRAM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902的固件开0901的主控,虽然可以开,但是还是相当于当做0902用了,DRAM并没有起效果
DRAM Test只是进行 ...

那,请教大佬,哪里能搞到MAS0901的专用固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大佬,哪里能搞到MAS0901的专用固件呢

这个......我也没有

网友:
有gpio跳线位置吗 主控点位图也行

网友:
谢谢大佬,是不是和MAS090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