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TP-Link HyFi TL-H29R老货电力猫

楼主(2024-06-14):
大概购买于2013年,使用超过10年了,现在挂了,拆开看看

网友:
寿命挺长的

网友A:
电力猫是不是最少两个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是不是最少两个才行

那是当然的

网友:
电力猫的发热都比较大,特别是老货,不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不是有改善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做工挺好,用了10年才坏,奇迹了,检查下电源?

网友:
把它修好了还可以再战10年。

网友:
这个在家里有大别墅的很实用

网友:
全屋WIFI定制?

网友:
用十年了,看来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东西要2个以上才能用吧

网友:
这玩意叫“电力猫”?我抽屉里也睡了一个,应该就是电源跟无线路由器做在一起的吧,路由信号需要经电力线传输的吗?

网友:
除了发热大,速率低,丢包高这些缺点外,其他都还不错的。

网友:
使用的时间不短了

网友:
用料还不错的。

网友C:
利用电源线来传输无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2个以上才能用吧

对的,要成对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电源线来传输无线信号?

通过电线传输网络信号,电线必须要在同一块电表下。

网友:
别说,看起来做工还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