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今天没得拆,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无线话筒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4-06-14):
想搞个无线话筒给孩子玩玩,看好多都比较贵,频率都是六百多甚至更高频率,比如下面这种

但也有更便宜的,不仅有话筒还有个小喇叭,不知道这种便宜的频率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标注呢
在这里想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这种小话筒频率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专业的基本都是600-700之间
玩具级的就不一定了,因为功率很小,发射距离短,五花八门什么频率都有,甚至还有FM收音机频段的

网友:
我家有第二个彩色led那款带两麦克风造型颜色也一模一样,说明书上说是2.4G

网友:
图一那种不是真的U段无线话筒,显示的数字是镂空的塑料片,下面一个LED。真的U段话筒比较专业,贵不少。

网友:
图二那种除了2.4G,也有用蓝牙的,可以连接手机进行K歌,同事的我看过,声音在一个普通房间也够用了。

网友:
用的少的话不如上咸鱼淘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