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手上五个金士顿DTX64G U盘写保护,都是PS2319主控

楼主(2024-06-14):
项目组去年批量采购差不多20个金士顿DTX64G,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个出现写保护,都是PS2251-19(PS2319)主控,只能说金士顿垃圾中的战斗鸡,没有敏感数据的维保换新了一个,一个暴力拆解完丢,剩下3个(可能20多个都是)垃圾,发文吐槽下,还有就是咨询下这些U盘有啥好处理方法

补充内容 (2024-6-17 14:25):
拆开颗粒显示HVKLFJL 2149 115T50G-3S-1S,TSOP封装

网友A:
换主控板,重新做U盘。

网友B:
闪存颗粒搬板,换成有公开量产软件的主控。

网友C:
写保护就是计划性报废,厂商太鸡贼

网友D:
金士顿确实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控板,重新做U盘。

有比较好的主控方案推荐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颗粒搬板,换成有公开量产软件的主控。

方便推荐一下什么方案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保护就是计划性报废,厂商太鸡贼

反正就是恶心啊,金士顿算是后期拉黑产品了,说拜拜不要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确实很垃圾。

现在已经拉黑了

网友:
金士顿确实很垃圾

网友E:
如果是bga封装可以上3281,黑片工具开pslc模式
tsop封装直接报废

网友:
这个盘确实挺垃圾的,我拆了两个32G的,也是2319主控,掉盘了,重新开卡,低格只开出来8G,气得我搬板3379了…双贴64G能开出来。感觉这个主控纠错不行,垃圾片子驾驭不了……

网友:
2319,老了点吧,3281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bga封装可以上3281,黑片工具开pslc模式
tsop封装直接报废

是不是凉凉了

网友:
3379现在真是垃圾片的首选了,软硬件都支持广泛,还有多模式可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推荐一下什么方案比较合适,谢谢

SM3281或者SM3265吧

网友E:
那就上FC3379,tsop48焊接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上FC3379,tsop48焊接有点费劲

不费劲…上足焊油,先把板子焊盘用烙铁镀锡,然后放上颗粒,对准…直接风枪吹就行了…锡化了镊子稍微复位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上FC3379,tsop48焊接有点费劲

还行吧,烙铁直接拖焊,焊油多放,配合吸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上FC3379,tsop48焊接有点费劲

OK,我搞不定,这边有同事大神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