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改装)8毛钱薅羊毛整个头灯拆着玩

楼主(2024-06-14):
更新:
测试电压调到2.4-2.5没有保护,不过灯珠亮度明显降低,电流也大大降低,所以无需在串保护板了

满电4.2V测试灯珠电流0.15A,那灯珠就是0.5W的了
充电模块用的4054T,分压电阻2.2K,查询充电电流约500ma,完全就是乱劈材

分压电阻上10K,约0.4C充电,14500实测300mah

这一塌糊涂的焊接,大家莫笑,2.2K都快看不清了

最后电池并联600mah,强光续航4小时,够娃玩了
……分割线……

14500锂电池毫无波澜,看电池剥皮大概率是拆机电芯,试了下能装进2个14500,家里14500存货不多,全部拿来跑一下容量,选2个接近的弄进去。
板子看上去就一个4054T充电,没有8025保护,还有一个打磨芯片估计是红外控制的,估计还得加一个保护板上去,寿命岂不是无限大了……
弄好给娃抓螃蟹用非常nasi

网友:
物无所用,还要继续升级下去。

网友:
换电池,加保护板,换灯珠,调整聚光,等等、、、、鸟。

网友A:
成本不够的
加个电池续航时间也许就长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够的
加个电池续航时间也许就长些了

2节14500再差也有600+mah,看灯珠功率,按1W算也能持续使用2-3小时,给娃玩耍足够了

网友B:
三楼说的对,一个八毛二分钱买的头灯,怎么也要折腾一番,加电池,或换大容量电池;加保护板,加遥控,加感应,换灯珠,换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说的对,一个八毛二分钱买的头灯,怎么也要折腾一番,加电池,或换大容量电池;加保护板,加遥控,加感 ...

给娃玩续航够就行,最多加个保护板。不需要大功率灯珠,自带红外手控。
几元的货在怎么折腾也没有几百元的舒服

网友:
再薅几节电池换进去啊

网友:
这个空间可以放进一块1000mAh左右的聚合物电池,应该比2节14500轻一点。

网友C:
手电筒不用电池保护板,亮度低了就充电,大概就是3V出头,低于3V可能点不亮了。

网友D:
8毛钱确实值了,自己改一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筒不用电池保护板,亮度低了就充电,大概就是3V出头,低于3V可能点不亮了。 ...

正解,测试电压2.6V就已经微微亮了,估计2.8V就不能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毛钱确实值了,自己改一下电池。

自己买的14500都是垃圾,300mah容量,还是18650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