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温度保险丝

楼主(2024-06-14):
家里的电火锅不工作了,经过测试发现是温度保险丝断了。原来是121度的,在TB上买了125度的,2块多包邮5个。
看到有人讲温度保险丝有假的,就是用报纸包一根铁丝那种。

我于是拆了一个看看,说是拆其实就是用锯丝从中间锯断。里面的结构给大家看下:

图片中的金属粉为锯屑

外壳金属很坚硬,费了很大劲才锯开。
里面有两个弹簧和两个触片,两头应该是温度敏感材料,到了额定的温度会化掉,然后在弹簧力的作用下两个触片会分离,从而实现断开。
应该是真货!

网友:
到手先拆了一个,还是破 坏性的

网友:
不错,是真的,假的一般是陶瓷外壳的

网友:
真货,假的是铁丝

网友:
这封装假不了,与外电路电气联接是压接、如果焊接注意隔热(防止焊接热使导而断)

网友:
这种温度保险丝经常用,却从来未拆开过。

网友:
结构这么正规复杂,真的无疑

网友(2025-01-10):
打火机烧一个,用万用表测前后电阻,看烧后是不是无限大

网友:
很好,肯定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