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用6年的诚联40A电源,tl494方案,还可以吗

楼主(2024-06-14):
18年的,供电能力不行了,拆开看没明显问题,应是到设计寿命了

tl494方案

虽然该有的都有,但这里看上去电容和电感还是有缩水的成分。是LED屏用的,同时坏了还不止一个。

网友: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否下降太多?大电流的回路特别是电路板变色区域是否电阻增大(过热导致焊锡融化)?正常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有设计寿命?

网友:
6年就到寿命了,不至于吧???

---------------------

网友:
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
质量很好啊,这些设计都是准备满负荷全天候工作的。

网友:
用了6年就坏了还质量不错?

网友:
看着也还中规中矩。

网友:
你这个电源只是个别元器件容量下降了,导致带载能力查了,找到原因,换一些好的电容电阻,估计又是新的了。

网友:
很通用的设计

网友:
中规中矩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搞搞!

网友:
这电源看着不应该6年就不行了啊

网友:
5v能改可调不?

网友:
服役6年,可以的了~换好点的电容,再服役10年

网友A:
这个牌子的电源,LED屏用的很多,中规中矩吧。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电源,LED屏用的很多,中规中矩吧。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确实是LED屏用的,坏了还不止一个

网友:
可能电容容量降低

网友:
好几个地方都有过热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