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泉盛UV-K6改双天线放大版4732收音机模块

楼主(2024-06-14):
之前那台改4732失败的k5后来改了v1.3的4732收音机,但是板子不带放大电路。所以需要使用低阻放大器,且只有一个天线接口,还需要更换天线电感,收听短波和单边带的时候需要来回的更换天线和拆装低阻放大器。
同时更换电感后导致发射功率下降,从4w降低到3w,现在又出了新的带放大的双天线版本板子。

于是重新买了一块板子回来改另外一台k6。就有了这篇帖子。

去掉音量旋钮、原机天线、电池,用平头螺丝刀从底部撬开带中框的主板。注意喇叭的连线不用拆除。

1、刷入最新的中文版4732固件(萝卜的128HS版本),拆除原机收音机芯片;
2、将4732模块对应位置后用双面胶固定;
3、按照图1的位置焊接固定,并在两处飞线;
4、将主板的LED照明灯去掉,并将外壳的led灯孔位扩宽;
5、沿着LCD框走线后将SMA母座固定在led灯位置,安装双天线通电测试FM、AM、LSB、USB信号;
6、信号正常后装机,就可以了。

用收音机的1米拉杆天线跟SMA转接头+热缩管做了一根拉杆天线。

双天线放大版在室外空旷处只要接上收音机的拉杆天线就能很好的守听短波信号,LSB和USB需要电磁环境好的时候把1米长的拉杆都拉出来才能很好的接收。

对比了德生PL368,基本上能有PL368 80%的功力。新版的4732模块还是挺不错的

UVK6真的是一款神机

上图:

网友A:
你这个改装方案与抖音拉风无线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他那个说是不改原机高放电路,

网友:
技术不 错,玩的比较专 业

网友:
确实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装方案与抖音拉风无线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他那个说是不改原机高放电路, ...

V1.3单天线的板子必须得该原机高放电路。不然收不了短波。

双天线版本fm和短波是分开的,fm还是走原机天线,短波走另外从板子上出来的那根天线。

这个方案不影响uv接收和发射。

网友:
手电筒位置改天线牛啊

网友:
非常专业的技法

网友B:
双天线 有点丑,据说改造效果并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线 有点丑,据说改造效果并不完美

目前也只能是这个方案了。后续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案。
拉杆天线不用的时候拆下来就行,刚买了sma转bnc接头,换上接头拆装就更方便了。

网友:
看起来就很高端啊

网友:
还能这样玩,就是不好看,

网友:
楼主你的天线不错

网友C:
物尽其用啊,这样改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D:
改的很不错。前两图焊点光亮饱满,啥牌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很不错。前两图焊点光亮饱满,啥牌焊锡?

鹿仙子的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尽其用啊,这样改实际效果如何?

这个板子是不需要外接地租放大器的。
户外接收短波效果还不错。能打到PL368 80%的效果。

网友E:
请问这板子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4-09-11):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板子哪里可以买到。

小黄鱼有很多玩家做的板子。都还不错。
现在基本上都是fpc的板子了

网友(2024-11-26):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最近很火啊,原来如此,很想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