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 连接 有 和 规律吗 ?

楼主(2024-06-14):
一个蓝牙耳机,两个手机。

和手机1 配过,也和手机 2 配过。

关闭蓝牙耳机 ,打开两个手机蓝牙。

打开蓝牙耳机,他会连接到哪个手机上 ?

有啥规律 ?

补充内容 (2024-6-19 09:43):
经过几次测试,耳机确实可以记忆上次的伙伴。
左侧耳机连接电脑,关闭后,右侧耳机连接 手机。
想用电脑就用左侧耳机,想用手机就用右侧耳.....

网友A:
蓝牙会记住上次链接设备的,所以应该是晚配对成功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会记住上次链接设备的,所以应该是晚配对成功的手机

手机记住了上次连接的蓝牙耳机,
电脑也记住了上次连接的是蓝牙耳机。
蓝牙耳机不存在记忆功能。

网友:
是不是应该和手机的响应速度有关系?响应快的先连接

网友:
回头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chatGPT:具体的连接行为可能依赖于蓝牙耳机的型号和品牌,但通常,当你打开蓝牙耳机时,它会尝试连接到最后一次成功配对的设备。如果该设备无法连接(例如,其蓝牙已关闭或不在范围内), then it would try to connect to the next device that it was paired with. 但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蓝牙设备都会这样做。
很多蓝牙耳机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设备,但是它们并不能同时从两个设备接收音频。在这种情况下,耳机可能会优先处理最新连接的设备的音频。这应该在你的蓝牙耳机的用户手册中有详细的解释。
一些先进的蓝牙耳机,例如某些型号的苹果AirPods,甚至能在连接的设备之间自动切换,这取决于哪个设备正在尝试使用耳机。
以上所有的情况都做了假设,具体的连接行为可能会根据你的设备和具体的使用情况有所不同。我建议你查阅你的耳机的用户手册,或者联系耳机制造商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
两个手机都会去配对耳机,只会有一个先配对成功,另一个配对失败

网友:
如果芯片不支持多联的话,谁先握手谁先连

网友:
原则上都有可能。有可能和手机1连上,也有可能和手机2连上,还有可能同时和手机1和手机2都连,这个要看蓝牙耳机里的固件定义的连接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耳机有直接连接上次连接的设备的,那就和手机2后了。如果是根据ISSR值的高低去连,那就要看那个手机的值更大,还有可能是看哪个手机先跟蓝牙耳机握上手。当就还有可能蓝牙耳机本身就可以同时连两个设备。那就都能连上了。但好像这时候只有后连上那台手机有音频播放的权力。可以好慢慢试。

网友:
默认是连最后连接的一个,换设备要手动点连接,有些老版本设备甚至需要重新配对,但是现在有些蓝牙设备所谓支持两个设备,就是会记忆两个设备,这样他先搜到哪个蓝牙信号就连哪个

网友:
有优先,也有选择,

网友:
应该是哪个信号强就连哪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