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服务器风扇DIY超小体积桌面烟尘过滤吸尘器

楼主(2024-06-14):
经常在桌面上做一些手工活儿,有时需要打磨切割等操作,又懒的换地方,但是在桌面上打磨切割会产生很多粉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打算买一个桌面烟尘过滤吸尘器,马宝上看了一下要好几百块且体积都不算小巧,比较占用有限的桌面空间,于是打算用服务器暴力风扇自己做一个体积小巧的烟尘收集过滤器。

这个是马宝款,功率20w左右,应该不难用,但是体积有点儿大了。有评论说底部排风必须远放,否则烟没吸走倒被吹过来

早年马宝10块撸的台达服务器风扇

这个参数铭牌应该后贴的,实际功率12v大概20w左右

前后有两组风扇,铁扇叶,带软启动和堵转保护啥啥的

红包撸的4x4cm保护罩

安装到出风口,这个必须安装,运行时碰到手指可不得了

这个是之前若松吹尘器附带的没啥用的吸尘过滤组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656-1-1.html  ,由于吸尘功能很鸡肋放着也没啥用,这次用到这里算物尽其用。

内部的过滤罩,和服务器风扇大小差不太多,转换后可以直接用上。

先做转接座,一片1mm pvc

2mm的黑色亚克力

按之前设计加工好(过程很苦逼略去)

先粘好1mm的pvc边框,之所以边框用pvc而不是亚克力主要考虑1mm亚克力很脆不便于加工强度上也不行,1mm pvc虽薄但是有韧性没有那么脆,碰撞跌落不会轻易碎裂。

内部的固定圈用2mm亚克力

把吸尘组件的铝合金圈塞里面比划一下,打算做活接头。

塞里面找好位置

粘好后

再粘好两面外框

这样转换头就做好了

用时塞里面就行了,很严密。

结合到一起,还不错。

红包撸的35cm长波浪管(直径25mm),为啥35cm?因为只有这个规格最便宜且长度基本够用。

内径和这个附件是匹配的

可以直接套再一起

红包撸的粗口漏斗

挑选的和这个直径也是匹配的

也可以直接套在一起,这样管路和烟尘收集罩也做好了。

由于由于这个服务器风扇一路pwm调速买来时就是损坏的不能使用,考虑到精细调速的意义不是很大,于是改为两档调速,为了尽量简化设计,打算用两个开关分别控制两路风扇,低速就开一个风扇,高速就开俩,这样既简单又有效。 下面开始制作控制盒,还是1mm pvc

打孔后用两个手电开关,外加一个5x2.1 插座,到时用个12v 2a 的电源就够用了。下面粘好后

正面

侧面的电源输入孔

粘好

四周挡片粘好

红圈里开半孔,用于引线的进入

将没用的线剪短

套热缩管

接好线

粘好底面后

原风扇4个螺丝孔和大的缝隙用704灌封,防止过度漏风。

组装好,电源插头设计到机身中部输入,如果在尾部输入时会碍事

基本完成了

全部组件加到一起也很小巧,放到桌面几乎不占用什么空间

所有组件都可以拆卸分离,方便不用时的存放。

集尘盒

这里也随时可以拆装,方便主机部分可以用做它用。

下面打磨时灰尘收集演示,可以看到效果很好。

模拟烟雾吸入收集的效果,也是很好。(用于烟雾时可以开到低档位,这样噪音能小1倍以上,视频中是高档位噪音较大)

总体在实现了所要功能的前提下体积已经做到尽量小巧了,缺点是小巧要达到同样流量就需要高转速,噪音增大是不可避免的,好在也只是切割打磨时用用,切割时噪音本身就很大,反倒无所谓了。

网友A:
同款风扇路过。。

网友B:
制作得很精致很巧妙,必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风扇路过。。

不一定同款哦,现在马宝型号都是自己打标签乱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得很精致很巧妙,必须点赞

二师兄过奖,谢谢支持

网友C:
手艺不 错,做的挺漂 亮还很实 用

网友:
看的心动了,手上正好有个服务器电源风扇,整个4x4cm保护罩玩

网友D:
风扇,危险的不是进风口吗

网友E:
这种风扇我有好多,搞起来哈哈

网友:
自己买了两个110V12CM三洋风扇串联用这220V上用了快二十年了,当时也是买二手货,真是耐用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 错,做的挺漂 亮还很实 用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危险的不是进风口吗

进出都危险~

网友F:
球球的手艺没说的,那个吹尘器的吸嘴利用得非常完美,虽然之前它没啥用,然后就看着球球左一个红包,右一个红包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风扇我有好多,搞起来哈哈

我只买了一个多了也没用,这个也吹灰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球球的手艺没说的,那个吹尘器的吸嘴利用得非常完美,虽然之前它没啥用,然后就看着球球左一个红包,右一个 ...

老兄来了,早前嫌占地方差点把这个吸尘附件给扔了,还好没扔要不还真有点儿折手

网友:
吸尘过滤装置不好找啊。

好久不见,怎么不上来了?

网友:
抽油烟机桌面版

网友:
小巧实用便于收藏,

网友:
严丝合缝不漏风

楼主用什么胶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