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衰减问题

楼主(2024-06-14):
我这里暂时定义为电脑电源的衰减问题,因为我用的两个电源都出现同样的情况,而且症状一样,甚至第二家客服给我的答复是功耗衰减!!情况如下,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或者给我建议

电脑配置,华硕a88-xm,apu a8-7500,16G内存,一个固态硬盘做系统,6个机械硬盘做数据备份,3T+4T紫盘,3T绿盘,8T+8T+16T企业盘,设备是早上8点钟开机,晚上12点关机,开始都是所有硬盘同时启动,后面被逼改成热插拔的设置在系统里面一个一个挂载。
第一个电源是鑫谷GP600,500瓦电源,大约用了1年多就开始出现六个机械硬盘不能同时挂在启动,只能启动进入系统后再把硬盘一个一个挂载启动,最后第二年半就出现热挂载都不行,挂载完在系统里面硬盘的读写就会卡死死机。所以当时换了第二个电源。
第二个电源,另一个牌子的500瓦电源,新电源时候是可以冷启动全部硬盘同时挂载,大约半年后就出现不能同时启动,又改成4个常用硬盘冷启动,备份硬盘热挂载。现在大约一年3个月,4个硬盘都不能同时挂载,热挂载可以在系统同时全部硬盘挂载上去,也能同时读写,但是估计也不会久。
刚问了第二个电源客服,他给的答复是我挂载硬盘数超过电源原生sata接口数,电源两组输出都是2xsata+大4Px2,而且说的是可能5v供电不足,功耗超出上限。因为还在保修期内,这边客服同意更换一个同型号的新款版本电源给我。鑫谷那个两年保修的因为当时刚出问题时候没有立刻处理,过了保修才不行就无法解决了。
我这里两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主机总功率都没有电源额定一半,就出现这种现象。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两个不同牌子电源都出现同样的现象问题,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挂那么多硬盘,5V供电超标了吧?

网友B:
可能有两点,第一,你需要服务器类型的电源,而不是家用PC电源,因为你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第二,需要更好的环境散热。
不是什么功率衰减,就是滤波电容经受不了长时间的高温工作环境,提前衰老了,
不算是质量问题,而是你的配置选择有问题。
题外话,这个和功率还没真什么直接的关系。

网友:
是不是几个硬盘都插在一组线上?一块硬盘一趟线试试??

网友C:
机械硬盘主要用12v电压,启动功率在24w-30w,6个启动功率将近200w,还有5v供电每个硬盘5w*6=30,apu几十w,应该没有独显。电源不虚的话理论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两点,第一,你需要服务器类型的电源,而不是家用PC电源,因为你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第二,需要更好 ...

对的,7乘24小时运行确实需要服务器工作站级别的电源供应,直接上贵的康舒或者雅达或者台达吧。

网友:
楼主换一个台系大厂的金牌电源试试,6个大容量HDD同时挂载,你这工作要求比较高,小品牌电源就不要买了

网友D:
你这个直接单独给硬盘一个电源吧,这样安全一点。我修硬盘的,电源外面加了一个小板,电源到小板用2.5平方的纯铜线连接,300w的电源带10个盘,小板上每个硬盘前面加了LC电路。除了停电从不关它,24小时都有硬盘在上面工作。这样用好一点的家用电源比如航嘉的家用300w电源,保证你用个5年不出问题,我用的品牌机拆的电源,工作了6-7年了,工作环境差的很,一点问题没有,稳定的很,从没有你说的不稳定的。

网友:
开机时多个硬盘同时启动加载寻迹,造成某一组输出电压下滑,久而久之有些硬盘寻道数据出现偏差,导致后来启动时出现反复寻迹而供电又未能恢复正常电压而导致读取数据出错卡死死机,换个服务器电源并减少几个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那么多硬盘,5V供电超标了吧?

对 查5V电流

网友:
应是5V供电不足,造成硬盘无法启动,,看标电源签上5V输出,硬盘上5V输入,计算一下

网友:
这就是为啥我用双路X99做NAS的原因,这些问题实在搞怕了,硬盘一多,各种插接件,转接头,奇奇怪怪的问题就都来了,一咬牙一跺脚,搞了个双路X99的浪潮服务器做NAS,稳定的一塌糊涂。论坛NAS板块我有发帖。

网友:
这么民用的,工业用,航天用的电源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像个人电脑,工控电脑,DCS系统电脑,服务器电脑,配置都是不一样的,电源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多了解一下。还有家用路由器,企业版路由器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都是大同小异的一个道理。

网友:
我2016年买的750w的二手电源,多年了也没事,一直安装多个硬盘,基本上接口插满还不够用。老化主要是滤波的电解电容器,固态电容其实也会有老化,买输入电压支持到100v的电源一般会比较好。

网友:
农企的西皮有无解,换鹰它尔就好,别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直接单独给硬盘一个电源吧,这样安全一点。我修硬盘的,电源外面加了一个小板,电源到小板用2.5平方 ...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E:
说穿了还是电源品质的问题

我的电源用了15年了,目前挂六七个硬盘没问题,不过有个是固态。

还挂了两个光驱,插头不够,还转接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直接单独给硬盘一个电源吧,这样安全一点。我修硬盘的,电源外面加了一个小板,电源到小板用2.5平方 ...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这个小板,还有LC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主要用12v电压,启动功率在24w-30w,6个启动功率将近200w,还有5v供电每个硬盘5w*6=30,apu几十w, ...

我也是按照你这个算,但是经历了两个电源同样情况,而且去硬盘吧问也是说功率足够,但是问题就是偏偏出现,困难他们很少同时使用多个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穿了还是电源品质的问题

我的电源用了15年了,目前挂六七个硬盘没问题,不过有个是固态。

以前我挂载三四个盘的航嘉300瓦用了差不多10年,但是这个挂载多了就出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