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拆手痒》拆国产苹果蓝牙耳机盒子

楼主(2024-06-14):
捡到一个耳机充电盒,很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高科技,能够卖那么贵

国产的才多少钱,记得20快钱都可以买到把,拆开看看值不值

忘记拍照片了,原型就是这样的

撬开,里面还有一套,套进去的,无线充电线圈,好大大一坨铜线

里面居然还有增重模块,合页貌似还是铝合金
里面耳机的套 还是铝合金的好大一块  ,难怪这么重,鼠标现在加重量模块,耳机盒没有必要把,把电池容量搞大一点重量不上去了
拆除一堆小磁铁
通过研究,磁铁主要用来合盖后避免自动打开, 还有一颗用来做感应霍尔开关,盒盖后磁铁靠近霍尔开关,然后断电,指示灯灭
如果没有这个磁铁,指示灯就一直亮的

这么大的盒子,还是那么小的电池

网友(2024-08-28):
看这个样子应该山寨的

网友A(2024-11-12):
对楼主用的SZ6感兴趣,续航与实际用着的流畅度如何?
这种某北的苹果盒子,我现在在高校的失物招领处都见过一大堆了,哎,缺少一边或者干脆完全没有耳塞的很多...学生们似乎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用的SZ6感兴趣,续航与实际用着的流畅度如何?
这种某北的苹果盒子,我现在在高校的失物招领处都见过 ...

SZ6 的续航还可以,但是性能一般,特别是CPU 散热,没有热管,直接用风扇的铜片外壳压的,根本压不住动不动就满速,高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