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意思,何苦呢,管理员删除吧

楼主(2024-06-14):
       没啥意思,何苦呢……
管理员删除吧

网友A:
据说,这款机顶盒还能刷入芝度的系统,我看到也羡慕了一阵子,因为我1200大洋一年前入手了芝度Z9X

网友A:
另外求教一下楼主:芝度Z9X用遥控器看蓝光ISO,感觉有时候会卡,那芝度的Z9X,有没有扩容内存和硬盘的教程或者可能性?特别是内存,原机内存也是2G,感觉有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款机顶盒还能刷入芝度的系统,我看到也羡慕了一阵子,因为我1200大洋一年前入手了芝度Z9X ...

是的,已有人成功了,不过没有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求教一下楼主:芝度Z9X用遥控器看蓝光ISO,感觉有时候会卡,那芝度的Z9X,有没有扩容内存和硬盘的教程 ...

扩容运存不易,要改文件,存储好弄
我用过Z9X,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容运存不易,要改文件,存储好弄
我用过Z9X,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

非常感谢大佬。其实我就是想折腾,但无奈手残。

网友B:
说了半天,一个固件都不放,一个刷机教程都没有,真够无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半天,一个固件都不放,一个刷机教程都没有,真够无聊的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教程?

刷机简单?这机器是高安CPU,本身刷机有一定难度,操作不当或者刷入不正确的固件很容易搞成砖头,变砖了恢复难度很高!
况且所有固件其实都是基于官方固件魔改过来的,因为使用了相同的内核,仅仅是替换掉rootfs的部分文件,屏蔽或删除原有的部分app,换个桌面。本机的CPU虽然是64位,但使用的固件仍然是32位,且不支持安装64位专用APP。
关于固件,别的不说,网上虽然有几个公开的贴子,HMD和Egr固件能很容易地搜索出来,就问第七条的HMD+Hitranscode固件有人自己刷成功了?目前那固件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并且售价极高,对每台机器造成了将近300的溢价,这机器原本只支持DVB-C,DMTB还要自己安装接收器。添加头子驱动,驱动从哪来呢,添加驱动说起来这么简单?
DMTB作为拆哪推行的一种另类地面数字标准,与国际通用的DVB-T、ISDB-T、ATSC-T相比,涉及的问题相当多,而由于某些特殊原因,DMTB接收设备几乎没有开源的linux驱动支持,这类设备玩tvheadend系统就比较无稽之谈了,真没必要为它做介绍。
作为对比,某品牌在售的一款DVBC+DMTB带LAN和WiFi的串流盒子,使用MT7628和自家的C+T头子,固件自带tvheadend,售价“仅”2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简单?这机器是高安CPU,本身刷机有一定难度,操作不当或者刷入不正确的固件很容易搞成砖头,变砖了 ...

首先本帖的目的不是教你如何刷机,出什么教程,而是说明这个盒子来历过往,以及应有功能,仅是抛砖引玉,
其次高级功能也是一笔带过,显然只是说有这种玩法,并没有说明有多简单,既然是高级,也就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为避免广告之嫌,文中没有提供刷机固件及教程,这些东西网上也都有,有兴趣自己去找
另外,也不要用拆哪来称呼自己,DTMB不仅国家标准,也是国际标准……
至于价格,本来就没什么标准,高低合适自已判断……

近一周时间码字修改,本来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性价比很高的盒子,辛苦一番而被称之为无聊,实在是没意思……

网友:
手上有两台1002和一台1004。目前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本帖的目的不是教你如何刷机,出什么教程,而是说明这个盒子来历过往,以及应有功能,仅是抛砖引玉 ...

本身性价比就是个相对的概念,全靠同行的衬托,才能显示出来。
单论cpu性能,hi3798cv200在当年算中低级别,还略低于aml s905系列。论gpu性能,cv200强于905弱于912,而cv200价格差不多介于两者中间,硬件是可以,固件就没aml那么好玩了,当时的arm a53小核性能就是这么垃。rk3399在当年拥有绝对的性能优势,价格也普遍在100上下。我认为盒子配置的光纤音频和TF卡使用率是非常低的,在盒子上几乎没存在感,U3和千兆接口倒是比较实用,HDMI支持4k60输出也很有用。
这类盒子的换代,是因为运营商出了配置更高的盒子,加上光纤入户正在推动同轴线电视的淘汰,目前看来IPTV才是更优的解决方案。
至于地面电视系统不想再做过多讨论,成为国际标准但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使用,就连自己家的台也在用国际标准DVB-T,加上相关的接收设备几乎也没有别国制造的。这样的标准,或许商业价值大于实际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已有人成功了,不过没有公开

因为商业原因,这类固件和教程可能并不会公开。1002这款机器我是入手过的,当时为了刷机去论坛找了不少贴子,但固件翻来覆去也就那几个,HMD和Erg,其中部分固件还存在遥控适配和关机问题,我是见过一个论坛上能找到免费下载的固件,到了谋宝上还要卖10多20多块的,包刷还得另外算价格。至于固件是否本身值这个价,固件是谁公开谁出售的,我不进行评价,这种现象多少有些信息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商业原因,这类固件和教程可能并不会公开。1002这款机器我是入手过的,当时为了刷机去论坛找了不少贴 ...

这机器本身就没有几个固体。

网友C(2024-09-05):
引用 网友B:
刷机简单?这机器是高安CPU,本身刷机有一定难度,操作不当或者刷入不正确的固件很容易搞成砖头,变砖了 ...

可以告诉一下299的盒子怎么买?

网友(2024-10-05):
引用 网友B:
刷机简单?这机器是高安CPU,本身刷机有一定难度,操作不当或者刷入不正确的固件很容易搞成砖头,变砖了 ...

您好!请问在哪里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告诉一下299的盒子怎么买?

万能宝上搜索,润祺达dtmb电视伴侣,就能找到,这玩意估计也停产了,看了下价格还是没变,但数量只有几个,估计卖完后也不会再生产,之后可能就只能在小黄鱼上见,前段时间我299收了个它家早已停产的usb电视卡,原价只卖178的,亏死。
话说,最近有大神发布了适用于Linux的HD2312驱动,只要手里有乐视棒子加上一台支持Linux的设备,包括无线路由器或者NAS主机,自己折腾一下驱动或者固件也可以实现相同功能,乐视棒目前基本都在200了,它的同款硬件比亚迪车机电视模块只要100左右,而可以折腾的路由器则很多,感兴趣可以自己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