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刚接触电动车充电器,请问这个功率管为什么参数这么高

楼主(2024-06-14):
拆了几个48v5a充电器,功率管都是20n60,电流可过20a,拆了一个48v2a充电器,功率管5n60,电流可过5a。这些功率管的参数为什么这么大。理论上来说就算48v5a的充电器功率也不到300w,前级电流不到1a,就算要百分之二百的冗余都绰绰有余,为什么这些管子配置这么高呢

网友:
管子小了温度高容易损坏

网友A:
厂家的参数是实验室得出的,实际应用很难满足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参数是实验室得出的,实际应用很难满足条件

那也虚标的太严重了吧,后级的快速恢复二级管标称才15a,后级比前级能承受的电流还低

网友:
要留有余量,而且要满足瞬态大电流满足要求

网友:
关键是现在功率管价格大跳水很多年了。参数低一点的功率管价格也没便宜多少。选大参数的功率管,这样发热量低,故障率也低,还不用严格筛选功率管

网友:
因为电源工作在开关状态,峰值电流和你计算的平均电流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