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萤石猫眼主机怎么拆卸,有人拆过么?

楼主(2024-06-14):
主机标签后面好像有一颗螺丝,除此之外再没螺丝,

这种主机应该如何拆开?

是把屏幕撬开么

如何拆比较保险,不会把主机搞坏呢?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会拆坏的

网友:
让电池怀孕,可能自己就开了。

网友:
你这照片牛X,前后左右四侧面都照清楚呀!没拆过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不出力,不敢赌是拆不开的

网友:
除了螺丝就是卡扣

网友:
加热下外屏四周可能好拆些

网友:
两种方法:一是眼外壳边沿撬开,二是用电吹风吹热屏幕后用吸盘吸起屏幕,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玩意只能慢慢撬

网友B:
这种垃圾我花了500块买的!虽然是海康旗下 但是品控耐用性 不如海康 希望看见的小伙伴不要重蹈覆辙!哪里不行?我说一下 花钱买会员才能发挥性能!一开始让你用的爽因为送几天体验会员!每次有人不漏录像弹窗,过了以后不买会员,基本不触发!电池不行 充电口老安卓!这个屏幕不能长时间使用,会花屏,只要芯片热就花屏!垃圾中的战斗机!想要监控必须海康硬盘录像机!网络监控都是垃圾!

网友:
我无损拆开过,顺着缝隙用拆机片划开,里面是卡扣无打胶。这货就是乐色,触发距离看他的心情,我调最远有时无法触发,用了一年后门铃键没有按下但不停的响(门铃键总共也没按几次,一只手能数过来)侧对门邻居把门打开透气但无人经过不停误触发,3天就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我花了500块买的!虽然是海康旗下 但是品控耐用性 不如海康 希望看见的小伙伴不要重蹈覆辙!哪里不 ...

芯片热就花屏,为何芯片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我花了500块买的!虽然是海康旗下 但是品控耐用性 不如海康 希望看见的小伙伴不要重蹈覆辙!哪里不 ...

萤石哪些功能要收费呢?

网友:
卡扣用拆壳那种撬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热就花屏,为何芯片会热?

比如长时间录像十几二十分钟吧!机器热 这个屏幕就花屏 凉了屏幕就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长时间录像十几二十分钟吧!机器热 这个屏幕就花屏 凉了屏幕就恢复正常! ...

猫眼支持长时间录像么?一般门口不就是1分钟以内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萤石哪些功能要收费呢?

基本所有功能都要收费丫 有云存储 才能看有人经过的弹窗图片 没有就都是空白 查起来非常麻烦 你不知道是 那时 那段 没法查老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