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三洋无刷风扇,通电不转了

楼主(2024-06-14):
不是堵转之类,拆看看上去没烧毁的元件,测量绕组也是通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啊

网友:
做工还行,是不是霍尔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滚珠轴承是可以拆开的,看看是否顺滑

网友:
还是能修的~

网友:
像是高速风扇,这么大的电流,和推动三极管。

网友A:
6406右下角是标记孔,还是被击穿了?

楼主:
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06右下角是标记孔,还是被击穿了?

就是标记孔

网友:
滚珠的,老货值得修修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06右下角是标记孔,还是被击穿了?

我看着像是崩口了,标记口不是有个缺口了的

网友:
这玩意好是好,也耐用,就是滚珠轴承噪音有点大。

网友:
已经暴利拆碎了,没用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高速风扇,带轴承的,可惜了。

网友:
呵呵,通电不转了就是坏掉了

网友:
拆坏了,可惜

网友:
早期的半桥无刷驱动,绕组需要3抽头,线圈利用率只有一半,上下不同规格双滚珠轴承少见。现在的服务器拆机风扇好很多,全桥无刷驱动,线圈利用率高。风扇单相无刷驱动板确实难配,网上很多是三相无刷驱动,没法用在4绕组风扇定子。

网友:
板上元件不多,除了那个驱动芯片,其他都可以测量出好坏……

网友:
板子R1旁边有个黑色元件好像是4脚的,应该是个霍尔,它坏了就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