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这些智能充电器有没有可以断电保存数据的

楼主(2024-06-14):
智能充电器有时候测试容量或者充电,断电就不知道已经放电多少电量了,很不方便,有没有哪一款可以断电后恢复通电继续测试容量数据的?你们的ic99 或者btc3100,vapcell,lii600 这些是不是都不具备断电保存数据?

楼主:
你们用的充电器是不是都断电不保存数据?测试容量数据

网友A:
测个电池还能断电?

再说,断电再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个电池还能断电?

再说,断电再测呗

哈哈哈,模拟特殊情况,测试一次好几个小时,不小心断电就前功尽弃

网友:
不会每天停电吧?今天不行明天,明天不行后天。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有些21700电池容量高达5000+,一测就是10个小时,有时候停电啊,接触不好啊,一断开前功尽弃。

用充电宝串联供电就行了。我是找的4个闲置的电池放电池仓,然后拆机的充电宝保护板,然后5V2A供电,这样即便停电,M4S在放电状态下,电流不到0.1A,能一直维持放电状态,如果是充电,M4A最大输入也就5V2A,这电池能持续至少4个小时供电。

网友A:
测10小时的测试,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标准测试,充电0.1c,放电0.5c。

也就是说放电应该在2小时内结束,否则,没有实际意义!
放电电流太小,比如200ah的电池,放几个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10小时的测试,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标准测试,充电0.1c,放电0.5c。

一般测试是充电-放电-冲电,一个循环下来10小时并不多,一般充电器最大1A放电0.5C放电根本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有些21700电池容量高达5000+,一测就是10个小时,有时候停电啊,接触不好啊,一断开前 ...

你这个是ups系统了啊,外挂太大了,其实电路应该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实现才对,比如flsah定时存储实时数据,或者只给单片机供电,保存数据。就不需要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