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TIANRUI(天瑞)遥控手动三路双控开关

楼主(2024-06-14):
        重点:阻容降压电路里,1.3uF/200V 薄膜大电容用久了 失容,导致其后电路电压电流降低,继电器 无法即时、完全吸合。所以通电后,用东西敲一敲,灯就亮,造成 接触不良 的假象。买了个 1.5uF/400V更换,修复成功。

        08年装的厅灯,装了这种分级器。两年后,换了一个,后来换了这个。几年后想了想,干脆把 常用的 分级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搬到灯外侧,以便散热和维修。将4个汇成两个。

楼主:
吸顶灯 的布局

网友:
现在差不多都是贴片元件了

网友:
还是用平板灯好,坏了直接上通用灯条方便

网友A:
分档开关,电容常坏

放外边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档开关,电容常坏

放外边不太美观

从 厅 向外看,不太明显,其实原来3个 东西都是放在边边上的,后来就垂了一个下来。家中大人 也不反对,就不管了

网友B:
降压电容失容是这种分段开关的常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容失容是这种分段开关的常见故障。

第一次不知道,给骗了150多。本想测测,更换前后的 电压,无奈站在金属梯子上,家里又没人,还要通着电来测,有点危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不知道,给骗了150多。本想测测,更换前后的 电压,无奈站在金属梯子上,家里又没人,还要通着电来 ...

这种使用分段开关的老款吸顶灯当年要价不低,还算受欢迎。150元估计是换了个分段开关,上门维修人员一般只会换件,不会现场具体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使用分段开关的老款吸顶灯当年要价不低,还算受欢迎。150元估计是换了个分段开关,上门维修人员一般 ...

500多吧,市里的批发市场买的。

网友C:
买过一个单控的遥控开关,几块钱,回来自己加了一个继电器,变成双控了。再后来换过一次电容,一个继电器。遥控器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单控的遥控开关,几块钱,回来自己加了一个继电器,变成双控了。再后来换过一次电容,一个继电器。 ...

不好用,遥控器要用12伏的小电池,基本只用 四条日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