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上面的dcdc转换器电流多大的

楼主(2024-06-14):
电动车上面的dcdc转换器电流有5a吗,个人觉着就那几个灯应该用不了多少功率吧,感觉那东西设计差了能耗掉不少电

网友:
100A左右。需要考虑电池不行时的刹车助力,方向助力等大功率设备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要学习学习,

网友:
跟型号和功率有关系的。

网友(2024-08-10):
1楼2楼应该一个说的电动自行车一个说的电动汽车把

网友:
电动车一般10---30a   改装过大灯 喇叭的  可能会大点    用在电动车上,宽电压的多

网友:
九号原装10A,我改了大灯,换了30A的DC,不换容易烧屏幕

网友:
没多大,我外接个灯都带不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