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汽车电瓶不行了,上“数字式蓄电池测试仪”检测下看看

楼主(2024-06-14):
汽车电瓶不行了,上数字式蓄电池测试仪检测下看看
瓦尔塔电瓶

12V60A的吧

这串数字看不懂,是不是出厂日期

上数字式蓄电池测试仪

空载电压

检测时电压

电瓶已经老化了,要更换了

超级电容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不能离开车子了

用超级电容做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2

楼主:
上次去实体店问了,以旧换新,瓦尔塔的电瓶要280元还是38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去实体店问了,以旧换新,瓦尔塔的电瓶要280元还是380元,

两三百正常价格

网友:
这还能检测?

网友A:
好像就是大电流放电看压降的
还是看内阻

网友B:
不用换,充满电,并接一组超级电容,再战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专门检测电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大电流放电看压降的
还是看内阻

对的,就是看内阻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充满电,并接一组超级电容,再战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夏天经常开车没有问题,就是冬天不好打车

网友:
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万用表能测,烟头充电器也能测。
不就是12V上下的电压检查嘛,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这种普通型号的换起来不贵,早点换了吧

网友:
汽车电瓶还是这种大电流放电测试的靠谱。

网友:
这个测试仪看起来比较山寨

网友:
这个和以前还有一种摩托车电瓶测试小的那种都是渣渣,以前一直看不起,不过后来发现由于价钱原因很多铺子也有,当然我自己家里有个bt-400蓄电池测试仪珍藏着,以后可能也会卖了

网友:
我猜里面是个大功率电阻或者电阻丝再并联一个电压表

网友:
这个玩意原理应该就是大负载,测压降。还有一种

网友:
这仪器测试效果不如坛里的内阻仪准确。

网友:
现在的电瓶确实不怎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