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字形转换插座买哪种比较好?要求插座是螺丝拆卸款式

楼主(2024-06-14):
公牛家的全是卡扣,辣鸡

买到个杂牌的,是螺丝固定,但是塑料好像又太差了

怎么办,哪里可以买到靠谱的螺丝拆卸款式品字转换插座呢

网友A:
把公牛拆开加上螺丝

网友:
这个和螺丝有关系吗?一般 公牛的够了吧

网友:
子弹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公牛拆开加上螺丝

没法加螺丝的,需要外壳有相应设计的

网友:
这玩意都不用拆啊,坏了基本不用修,我有个公牛带独立开关的,开关坏了,直接撬出来,开关2元,运费5元,心塞

网友:
这种形式的转换插座质量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