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有知道液晶屏开机偏色问题的大神吗?

楼主(2024-06-14):
几年前买了一个尼康的J5可换镜头小相机,闲置了很久,去年几家人出去玩,就给孩子用了,在车上几个孩子看照片的时候抢来抢去,给弄坏了,一是镜头给卡住了,收不回来,二是液晶屏显示偏色了,有暗角了。
回家东搞西搞把镜头卡死的问题处理了,原因是自动镜头盖被压变形了,小心拔正就可以了,但是偏色问题就一直没解决,屏幕也拆开来看过,排线和灯珠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只好装回去继续吃灰。
今天翻出来,想着用手机连接看看好不好用,意外发现这玩意冷机器的时候就会偏色,几分钟后颜色就慢慢恢复了,会不是因为背光老化呢?但奇怪的是,坏是突然坏掉的,在几个孩子争抢前,是没有这个毛病的。有没有知道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这是刚开机时的屏幕效果,虽然没有拍清楚,但是相机屏幕明显偏冷色,那是我用手指托着手机在拍这个相机

这是开着WIFI连接让屏幕一直亮着,几分钟后再拍的效果,偏色情况明显好转

网友A:
老化,可以用酒精降温方法找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可以用酒精降温方法找故障点!

谢谢大佬指点,抽空试一下

楼主:
还是手痒,趁周末有时间给它拆了

背光部分太薄了,加上白色框架也不足2毫米

通电可以看到5颗LED在右侧点亮了

揭开银色薄膜

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焊点,至此,我已经放弃了,没有办法,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网友B:
能显示就不错了。

我那台,吃灰十年后开机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就不错了。

我那台,吃灰十年后开机白屏。

会不会是排线问题

网友C:
又放弃了?修好也是接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放弃了?修好也是接着吃灰

是啊,灯珠不好找也不好换,搞不好就完全没背光了
也没有替换的灯条可以买,倒是看到有200元的屏幕配件,想一想就一个吃灰的货,不值得

网友:
需要维修显微镜

网友D:
放张正常的照片先判断确定是屏的问题,背光灯珠全换了试试,再看有没有偏光膜老化痕迹,折腾有风险,搞不好还不如原来,我的一个尼康卡片机就这么被我搞废了

楼主:
显微镜没有,连放大镜都是玩具型的
即使有显微镜,那么小的焊点我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张正常的照片先判断确定是屏的问题,背光灯珠全换了试试,再看有没有偏光膜老化痕迹,折腾有风险 ...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1、拍摄的照片在电脑上看是正常的;2、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色彩就逐渐恢复正常,所以跟偏光膜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估计还是灯珠问题,但看这个灯珠太小,也不好找,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