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展示小米无线鼠标2(XMWS002TM)

楼主(2024-06-14):
         摊上5块买的,有点贵,3块还差不多。5号干电池供电,使用时 不发红光

网友:
五块钱不贵啊

网友:
是便宜得很好不好,虽说这微动手感不行...

--------------------

网友:
这价格没啥说的,肯定OK

网友:
不发红光,应该是激光的了。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造型不咋地

网友:
5块钱不算贵,拆开看看

网友:
以前买新的好像49,只是手感太差了,应急用买了一个,然后就吃灰了

网友A:
和联想小新的大白长得像。

网友B:
5块也还行,滚轮是铝合金还是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联想小新的大白长得像。

最近还真1块钱买了个 白白胖胖的 联想有线鼠标,线细的要命,估计也是近5年的产品。用着挺好,适应性比DELL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块也还行,滚轮是铝合金还是塑料?

金属磨砂感 挺强,但按他的德行,应该不会给 整块铝吧。

网友:
应该不会这么便宜吧?

网友:
小米家的鼠标不推荐

网友:
能正常使用?5块钱值了

网友:
便宜倒是便宜,就是没有拆开看看电路板内部情况!

网友:
这货没有接收器就是个废物吧,刚捡到一个小米2键盘加鼠标就是没接收器 还有九成新

网友:
5块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