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线安装苹果系统(macOS)问题

楼主(2024-06-14):
症状:
  1. 使用 command + option + R 组合键 进度条走到最后都报错误代码 -5101F。多次尝试,并更换网络,故障依旧。

  2. 使用 command + R 和 command + shift + option + R 组合键 进入“macOS 实用工具”->“重新安装 macOS”-> 选择磁盘,安装 进度条走到最后报“准备安装时发生错误,请尝试重新运行此程序”。

尝试过的方法:
  • 清除NVRAM缓存
  • 重新分区并格式化
  • 重置系统时间

  以上方法均无效。

网友A:
试试安装出厂的OS Shift+Option+Comman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安装出厂的OS Shift+Option+Command+R

总共就3个组个键,文章中有一组少了个R,现添上了。

网友B:
盘有问题,我估计是,我手上一个1465拆出来的盘,放在另一台1465,怎么都装不了,买了个新的盘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有问题,我估计是,我手上一个1465拆出来的盘,放在另一台1465,怎么都装不了,买了个新的盘装上了. ...

这个可能性有。
这个案例中它是一体标配的。

网友C:
里面储存出问题了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储存出问题了写不了

肯定是能写的,为保证客户原系统不被破坏,做了时光备份,也能用备份还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能写的,为保证客户原系统不被破坏,做了时光备份,也能用备份还原。 ...

这个难说备份时大量读写说不定就这个时候就快坏了 里面硬盘有问题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说备份时大量读写说不定就这个时候就快坏了 里面硬盘有问题遇到过 ...

在我这个案例中应该不会是,首先本机是有自带原装的硬盘,1,2都不行,然后换新硬盘测试过,同样的症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这个案例中应该不会是,首先本机是有自带原装的硬盘,1,2都不行,然后换新硬盘测试过,同样的症状。 ...

换过也这样那只能摸索了 焊盘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也这样那只能摸索了 焊盘没问题吧

用的sata。
所以看有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是变像解决的,还有别的问题,等整理好后再来提问,以备日后遇到同样问题,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D:
快捷组合键 判断是intel mac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102603

然后……没有型号 ……

时光备份好用,系统好的
Command + Option + R无效,不能恢复原厂系统……升级上来的sierra?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102531

在线(wifi)

https://appletoolbox.com/fix-macbook-error-5101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组合键 判断是intel mac

然后……没有型号 ……

这里说的就是在线重装不了,不同的组合键,报以上2种错误。
在线重装当然是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