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双开关为什么要用铜线连接

楼主(2024-06-14):
今天从老房子过,捡到一个双开关,

背后的线是这样连接的:

一下子想不起来这样连接的作用了,求老铁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
把两开关的进线并在一起的作用。

网友:
可以形成楼梯开关,也可以一灯双控

网友:
一进二出模式

网友:
串联一起的应该是接火线的

网友:
COM本应该是进线吧  2个独立开关 也可以用随意按其中一个都行

网友:
为了感受宇宙电波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涨了点姿势。自己也接过家里的开关,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串联接过。

网友A:
这不正常吗!并联一端接火线,每个开关出线接一个灯到地线,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常吗!并联一端接火线,每个开关出线接一个灯到地线,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

谢谢,你这么一说我懂了。有两个灯,两灯各用一个开关,各用自己的开关,并不等于两灯就非要各用一根火线,我以前不理解,就是习惯性的认为两灯各自有自己的火线,其实好多时间布线是共用火线的,但是又要各自用自己的开关,那么就可以像图上这样接。

网友:
按标识应该插在com位置,但都是单开的插上面也没问题,这样接是为了省线啊,难不成你要两根火线进来,两根通往用电器?

网友:
就是火线一分二吧

网友:
这个不是双控,就是单独的两个开关

网友:
双开关,火线上进分二出,双灯,可能是这样吧。

网友:
并联,一进两出

网友:
以前老开关不都是要自己连的嘛

网友:
双开关,控制两路灯。

网友(2024-07-24):
双联单控开关,就是接反了,两个COM是火线进线。我们办公室装修的时候电工就这么干,前段时间坏了一个更换的时候才发现全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