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万用表-胜利VC890D

楼主(2024-06-14):
垃圾大叔那抢救来的一只万用表,成色比较差,缺少电池盖

型号 VC890D

还有序列号

防伪标签

拆掉四角四个螺丝可以打开后盖 后盖有个铁板

拆掉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取下主板

屏幕支架拆了,导电胶条粘的有点牢,还要解焊背光led,就这么看下吧,反正是牛屎,不会有芯片型号

890D 191017 疑似主板型号,和坛友拆的vc890c一毛一样

二极管档 基本正常

直流电压20v档,正常

蜂鸣档,有点底数 基本正常

电阻200欧档,底数很大,并且会慢慢变小

过了几十秒,从6.8变到4.9了

2000欧档 底数5 对应200欧档的4.9,

电容档 正常

用的1000uf电解

有空把电阻档底数修一下,先放一边吃灰

谢谢围观!
end

网友:
做炮灰表不错,万用表多多益善。

网友:
没皮套真心丑

网友A:
有点怪,它不显示3.300V,反而显示03.30V,
不如显示0003V更加好?

网友:
一般般的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怪,它不显示3.300V,反而显示03.30V,
不如显示0003V更加好?

这个表跟我的差不多,显示就这样,跟之前的890系列不大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比我的成色好多了,赞一个这么多图,编辑辛苦了。

网友:
这表估计是顺出来到破烂王手里的,精度差点还能凑合用。

网友B:
可以留着当炮灰表

网友:
比一个在有的表好些,那个要用绳子捆绑才不散架

网友:
缺电池仓盖,可惜哈哈

网友:
一般是打错表档位烧

网友:
我有几个,其中有个是芯片的,其它是牛

网友C:
这个与优利德890D有哪些相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怪,它不显示3.300V,反而显示03.30V,
不如显示0003V更加好?

老款的3位半表,19.99量程,十位0也会显示

楼主:
以前的表都没皮套的,包括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着当炮灰表

其实我不缺表,家里全部翻出来应该不会少于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优利德890D有哪些相同点?

手上好像有个优利德890,有空打开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怪,它不显示3.300V,反而显示03.30V,
不如显示0003V更加好?

它是2000字显示的,注定第一位不能显示3,正常应该显示3.30,不知为啥显示03.30。

网友:
我的是VC890C由于8年没怎么用过电阻电容档最近电阻电容档时好时坏其它档ok怀疑档位开关接触不良,有时间拆开清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