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HELP!! BOSE小鲨耳机红白灯换电池,搞掉了一个小零件

楼主(2024-06-14):
想捡漏的,某鱼上找了一个BOSE小鲨,闪红白灯的,想着换电池就可以了,谁知道胶水太强,只能硬拆。
虽然小心了,但是还是手颤搞坏了一个小小零件,不是电阻也不是电容,还有救吗?

能看到搞坏的小东西了吗,断了一边角,网上找到一个图,但是也看不清是什么。

现在不亮灯,原来还能红白灯的,有谁知道是什么,充电保护二极管吗?

网友:
像晶振,猜的

楼主:
不像吧,下面那个金属的有一个,电感肯定不是,不知是什么,光面的

网友:
拍的太模糊了是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原图圈一下很难吗,我猜是二图中蓝色标50这个碎了

网友:
圈出来容易看见一点,总之我是没看到是哪个

网友:
对比看,不是一小角了,三分之一都快有了,找到资料才行

网友:
能修好还得看运气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没法说。

楼主:
再看一下,可能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一下,可能是三极管

三极管有引脚的,这个像贴片二极管或电阻。

网友(2024-08-28):
直接短接一下看会不会亮灯呢